ADC供电电压3.3V 基准1.2V 如何采集 1-4V 的电压信号

楼主(2015-03-24):
ADC供电电压3.3V  基准1.2V 如何采集  1-4V 的电压信号?0.1% 精度  ADC是差分输入,,用什么方法?

网友:
高精度电阻分压后采集

网友:
支持二楼,顶完就闪

网友A:
使用运放,0.25倍放大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运放,0.25倍放大系数

求大婶推荐电路以及器件型号

网友B:
楼主确认4楼是da sh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认4楼是da shen?

这位大婶高见?我已经问题缠身了。别用问句了,亲

网友C:
输入也是差分信号吗?是的话就是一级除法器做衰减,再加一级差分放大把共模电压调理到跟基准电压相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也是差分信号吗?是的话就是一级除法器做衰减,再加一级差分放大把共模电压调理到跟基准电压相同即可。 ...

输入是单端

网友:
选一个单端到差分的运放,后面接个12位ad,搞定,就是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