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FRDM-K22F使用KDS SDK串口打印问题讲解

楼主(2015-03-24):
【经验分享】FRDM-K22F使用KDS SDK串口打印问题讲解
一,问题描述
硬件:FRDM-K22F,芯片MK22FN512VLH12
IDE:KDS2.0 +KSDK1.1.0, PE方式
串口模块:fsl_debug_console
     在KDS2.0中,新建一个MK22FN512VLH12的KSDK 结合PE的工程,选择串口模块fsl_debug_console, 根据FRDM-K22F的原理图,可以知道,PTE0/UART1_TX为发送引脚,PTE1/UART1_RX为接收引脚,配置波特率为9600bps,具体配置如下图:

生成代码后,使用printf打印一串字符串,发现没有任何打印输出。
使用自动生成的debug_putchar(0X55); 也没有输出。
为了防止是内部时钟有偏差,把时钟选择为外部晶振8Mhz,同样还是不能打印。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呢?
具体原因,解决方案以及代码,请查看附件。

楼主: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
又有经验分享啊,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
就你们俩在这互顶。。。
我来复制一下原因总结吧:
三, 问题总结
最终,通过检查发现,是PE生成的代码有问题,把配置的UART1指向了UART2,所以导致不能打印。修改生成代码即可解决该bug,关于这个问题,在以后的KDS版本中会更新过来。现在大家使用KDS需要注意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