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蓝牙模块间的通信

楼主(2015-03-24):
目前是通信上了  但是 如果每4ms 收发一次 出错率高请问 波特率怎么设置  或者有什么方法  能减小传输错误??
不知我描述清楚没
谢啦

网友:
波特率可以通过蓝牙的AT指令模式设置,具体指令记不清楚了,你可以去百度一下,至于误码率估计是你收发双方不同步,如果双方收发正确势必会出现误码这种情况的

楼主:
现在设置的是9600 波特率   没有校验位  一位停止位

网友:
有几种可能会导致发送出错,丢包。1、天线位置是否有铺铜影响天线增益;2、电源纹波太高;3、蓝牙模块的固件是否有问题。最好还是找你的供应商让他们帮助解决

网友:
先降低BAUD RATE试试吧,,,,,,,,

楼主:
遇到新问题了   蓝牙模块接到电脑后  串口一直收到000000000000000000000而且 AT指令发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