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网关主芯片选型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03-24):
        大致的需求如下:

                1、运行linux
                2、蓝牙4.0  (1s内向100台设备发送数据,几十个B的数据)
                3、USB Host
                4、TF 卡
                5、100M / RJ45

        很简单的一个需求,所以成本控制得很厉害,本来觉得S3C2416可以,但BGA无疑会增加硬件PCB层数,焊接难度,无奈放弃。

        请大神们推荐一个 LQFP 封装的芯片,能满足上述需求的。

网友A:
蓝牙网关需要运行linux吗?

网友:
这样功能的LQFP引脚肯定也会很多 面积大 而且会增加布线的难度

网友B:
K60大法好!不过K60可能会比楼主预期的价位高一点
K40  KL系列也可以考虑

网友C:
感觉没有特别大的必要跑Linux,如果用到网关协议的话,另当别论。我记得Ateml的ARM9有LQFP的,厦门紫芯吧,也有。不过我觉得一颗M4足以,M3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网关需要运行linux吗?

客户定制。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有特别大的必要跑Linux,如果用到网关协议的话,另当别论。我记得Ateml的ARM9有LQFP的,厦门紫芯吧, ...

谢谢推荐
linux是客户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K60大法好!不过K60可能会比楼主预期的价位高一点
K40  KL系列也可以考虑

我瞅瞅,谢啦

网友:
必须linux吗??

网友:
不客气  飞思卡尔有一个选芯神器  论坛里也有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F%E7%A5%9E%E5%99%A8

楼主:
是的。必须。有推荐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8743&highlight=%E9%80%89%E8%8A%AF%E7%A5%9E%E ...

不错。这个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这个很好。

抱歉  刚才没看到linux这个要求

网友D:
你好,
我想跟你确认一点,你对蓝牙4.0的要求,是要求在芯片内部要集成蓝牙4.0的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想跟你确认一点,你对蓝牙4.0的要求,是要求在芯片内部要集成蓝牙4.0的模块吗? ...

蓝牙模块可以外置。其实基本要求就是能跑linux,其他的就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模块可以外置。其实基本要求就是能跑linux,其他的就都不是问题了

ok,我推荐你可以看看i.MX处理器。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mp;lang_cd=zh-H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