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AVR 編譯問題

楼主(2015-03-24):
剛入門新手,我開一個新專案,讓系統產生範例程式,MAKE 編譯老是有錯,能否各位幫忙看看問題所在

网友A:
你的main.c怎么在other files里呢!移到Project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ain.c怎么在other files里呢!移到Project里试试

我的MAIN.C 在 PROJECT ,並沒有在 OTHER 理面,OTHER 理面只有.ASM FILE,只是ASM FILE 編譯錯誤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你的两个文件名(my.c   my.asm)重了(不加后缀)。编译成目标文件时,都会是my.o。所以就……

网友:
这种问题编程少了,一般不好找出来。主要是个人编程命名时的习惯

网友:
这个版本很低了。坛子里有新的。你换试试感觉。

楼主:
更換新版本,編程就 OK,同樣程式碼,感謝大大說明

网友:
遇到过老版本对数组支持不完善。新版本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