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的PHY如何直连

楼主(2015-03-25):
    两块板子上都有PHY,1号板使用的是DP83848K,2号板使用的W5500.两块板卡的PHY直连(交叉直连也试过)后,连接图如下,结果无法ping通

   从这位大神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3583-1-1.html了解到:DP83848K属于电压驱动的PHY;而W5500属于电流驱动的PHY,但是没有说到两种不同的PHY如何直连?还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提出宝贵调试思路。

网友:
难道没有加网络变压器吗?

楼主:
调试的时候,加了一个网络变压器试过了一下,还是不行

楼主:
因为两块板子是叠在一起的,距离不是很远,变压器应该可以省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两块板子是叠在一起的,距离不是很远,变压器应该可以省掉吧

板内共享?为何用网口,不用其他的总线呢???

网友B:
试过加变压器吗?我觉得上图是可以的,不过最好交差,W5500 不支持 MDI/MD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加变压器吗?我觉得上图是可以的,不过最好交差,W5500 不支持 MDI/MDIX

加了一个变压器,然后两个PHY的模式都改成了100/Half   现在可以link,但是依然PING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内共享?为何用网口,不用其他的总线呢???

这个是项目最后讨论结果,使用网口SOCKET,但是没考虑到两个PHY的通讯,当时以为直连很容易实现

网友:
需要2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加变压器吗?我觉得上图是可以的,不过最好交差,W5500 不支持 MDI/MDIX

有必要加两个网络变压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项目最后讨论结果,使用网口SOCKET,但是没考虑到两个PHY的通讯,当时以为直连很容易实现 ...

话说回来,网口有现成的tcp/ip协议栈,其他通信方式未必有这么成熟的通信协议,搞个可靠的通信协议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理解你们的要求。。。

网友C:
妇科圣手说: 请搜关键字  “ethernet phy direct connection”
有同类型或不同类型混联的详细例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妇科圣手说: 请搜关键字  “ethernet phy direct connection”
有同类型或不同类型混联的详细例子的。 ...

查不到,请大神明示

网友D:
请参考以下资料: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16374

http://www.kip.uni-heidelberg.de ... MagneticlessEth.pdf

http://www.intel.com/content/dam ... etics-appl-note.pdf

http://www.ti.com/lit/an/snla088a/snla088a.pdf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lk100.pdf

网友:
不想麻烦就中间加一个变压器,只加一个变压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不到,请大神明示

用的百度吧

网友E:
你把电容看作变压器就行了,两边的电阻按手册来,该接电源的接电源,该电容接地的电容接地。

网友:
发送 对 接收,不需要电容耦合

楼主:
是啊,GOOGLE不能用了,怎么搜索

网友:
中心抽头的接法,我理解是电流驱动型,中心抽头0.1uF电容到地,加入是电压驱动,则中心抽头接VCC。我用的MT7688,中心抽头是0.1uF电容到地的,无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参考以下资料: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16374

还不错,但是找不到我想要的资料

网友:
方向反了吧?发送对接收,两端做好匹配,中间AC耦合是没问题的,用在好几个项目上了

网友:
是的,收发要交叉

网友:
TX对TX,RX对RX

楼主:
直连后可以link,但不能ping
交叉连接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好吧,DP83848K有MDIX功能,Forced
crossover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FORCE_MDIX bit,
bit 14 of PHYCR (0x19h) register.
使能这个bit试试看。

网友:
三个字——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把电容看作变压器就行了,两边的电阻按手册来,该接电源的接电源,该电容接地的电容接地。 ...

古师傅,那原本变压器的线圈中点TC是要连接VCC 或者电容到地的,该如何处理?

直接省去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古师傅,那原本变压器的线圈中点TC是要连接VCC 或者电容到地的,该如何处理?

直接省去吗? ...

变压器省略就行,关键是中点的接法,带片内偏置的中点接电容到地就行,不带偏置的中点需要接VDD或VREF,这个需要按手册推荐电路来,不能搞错。

网友(2015-06-02):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省略就行,关键是中点的接法,带片内偏置的中点接电容到地就行,不带偏置的中点需要接VDD或VREF, ...

可以ping通了,但是数据传输出错了,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一般的,如果是电流输出型,则中间抽头需要接Vref,且有耦合电容。如果是电压输出型,则中间抽头接电容到地。不管哪种情况,49.9欧都是需要加的。

网友:
难道不应该是交叉的吗?

网友:
T1----R2
R1----T2

网友(2020-10-24):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一直连不上!
按前面网友的分析,左边是电流型的RTL8201,右边是电压型的KSZ8401,电路如下:

网友F:
我想說的是,TTL 串口、485 總線,也可以使用 TCP/IP 的,取代以太網。

网友:
49.9修改成33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忙,经过一步步替换查找,最后发现是RTL8201的物料贴片有问题...搞了差不多两天,失误啊!
按34楼的电路没问题,通信正常,
另外,发现RTL8201端两差分线间的电阻和到地的电容去掉后也能正常通信...
速度方面还没测...

网友(2021-02-01):
电流型PHY back 电压型PHY  MARK

网友(2021-04-22):
感谢各位科普, 好帖. 以太网用得越来越多了

网友(2021-10-21):
学习了..我也是刚遇到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会回来跟帖  我是LAN9514 跟3516EV300通讯  3516EV300 那边带了一个网络变压器,lan9514是电流驱动的PHY ,直接使用RX TX对换链接的方式不通,看了34楼以后发现没有电容隔离,也没提供3.3V 修改下试试、
很久以前试过SR9000和8152B 我这种接法是可以的,但是不知道为啥LAN9514不行了、

网友:
PHY直连 不是LAN规范上明文规定的设置,需要测试,而phy供应商 是否提供支持不清楚,需要看手册并和厂家沟通。

映像中microchip 的某些支持ethercat的带phy的mac支持直连

这种非标的嘎啦 电工们私下玩玩就好了

网友(2021-11-20):
继续回帖   目前lan9514 是用的是 34楼的接线方式,去掉了中间的CB1 CB2 CB3 CB4 隔离电容,从隔离电容处断开是用GH1.25 4P线延长 发现不能跟海思3516EV300 正常通讯,但是 LAN9514 作为USB转网卡插在电脑上可以正常跟路由器通讯.....

下一版会增加CB1 CB2 CB3 CB4 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另外一边 使用8152B 取消变压器直接链接海思3516 EV300  是完全正常的,同板内使用PHY链接省下两个变压器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网友G:
PHY直接相连 这个主要的用途是啥?。。。没看明白。。。

网友(2023-10-17):
引用 网友G:
PHY直接相连 这个主要的用途是啥?。。。没看明白。。。

板内通信 省掉2个变压器

网友H:
我目前用的是1个变压器的方案。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想說的是,TTL 串口、485 總線,也可以使用 TCP/IP 的,取代以太網。

取代以太网可能有点难哟。。不是技术不能实现。是通用性和兼容性。毕竟不能始终自己和自己玩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取代以太网可能有点难哟。。不是技术不能实现。是通用性和兼容性。毕竟不能始终自己和自己玩嘛。 ...

看场景,譬如我自己产品内部两个板子之间,软件层面需要以太网通讯,硬件层面又需要节省成本和降低复杂度,
速率够用的情况下,我会考虑用串口传输 tcp/ip 协议

譬如:

PPPoE 的前身是 PPP

先有 PPP,后来有了 Ethernet 之后,才让 PPP over Ethernet(PPPoE)

Point-to-Point Protocol (PPP) 原本就是电话拨号上网时代,用在猫的 串口通讯 的协议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看场景,譬如我自己产品内部两个板子之间,软件层面需要以太网通讯,硬件层面又需要节省成本和降低复杂度 ...

如果不能进交换机,基于串口的TCP有什么优势呢?和直接串口通讯。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如果不能进交换机,基于串口的TCP有什么优势呢?和直接串口通讯。

譬如 A 板子有一个对外的网口,或者 WiFi

B 板子空间小,成本敏感,放不了网口(即便放了也没法和 A 板子连接,因为 A 板子没有第二个网口)

B 板子和 A 板子之间用串口走 TCP/IP 协议

这样 B 板子可以通过 A 板子访问互联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譬如 A 板子有一个对外的网口,或者 WiFi

B 板子空间小,成本敏感,放不了网口(即便放了也没法和 A 板 ...

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目前用的是1个变压器的方案。

一个变压器行吗,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应用,方案

网友:
已测试,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个变压器行吗,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应用,方案

1个变压器可以的。网络变压器是1:1的,没必要接两个线圈后,模拟网线再把线圈的另外一组连起来。

网友H:
很稳定的是那一个方案呢?

是否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稳定的是那一个方案呢?

是否可以分享一下!

电容看作变压器,两边的电阻按手册来,该接电源的接电源,该电容接地的电容接地。

有电流型PHY和电压型PHY。

下图就是例子,当电流型PHY接电压型PHY,两边的电阻按手册来,该接电源的接电源,该电容接地的电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