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的EEPROM丢失数据

楼主(2015-03-25):
板子量产了很多,也有两三年了,一直挺好。
结果3月22号早晨八点,有一个客户的40%板子里的eeprom内的数据全乱了,重新设置又可重新工作。

奇怪的有两点:
1、若是程序问题,应该很早就能突显出来,而且会是所有客户都出问题; 而且不会集中在同一时间点发生...
2、若是硬件问题,目前我只能猜是电源的问题,其他是在没办法了...

各位高手,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还有一个板子,使用at24c02,有一次在装配过程中把eeprom中的数据给搞乱了...
很崩溃,各位能不能给点提示,找找原因...

楼主:
使用的芯片是stm8s105,更加崩溃的是,芯片加密了,也无法查看eeprom中的数据.

网友A:
程序员换了,是吧。哥们把时间写的那么准有什么用,友情帮顶,不懂

网友B:
应该用的是片内eeprom吧,确实要下很多工夫才能稳定

网友:
看来当年写程序的这个哥们留了后门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的是片内eeprom吧,确实要下很多工夫才能稳定

是片内的,但是就这次的板子出问题了,而且也正常运行了半年;所有出去的几千片就这一百多片出问题了。
而且出问题的都是集中安装在同一个地方的,安装在其他地方的运行一切正常。
怀疑是不是什么东西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员换了,是吧。哥们把时间写的那么准有什么用,友情帮顶,不懂

呵呵,不可能,从始至终都是我自己。
就算是有后门,那也应该是全部都会出问题...

网友:
既然出货这么多,出问题的集中在一个地方那问题就很有典型性了,估计现场原因比较大。。电源?干扰?。。。。。。。。

网友:
有电路么?

网友:
怀疑电源,可能欠电工作导致的

网友:
基本电路说下,才有可能分析情况吧。
电源是直接5V供电还是降压芯片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