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多个网络摄像机的视频汇集到一台电脑上,并通过.....

楼主(2015-03-25):
有多个网络摄像头都在内网,现在想把这几个网络摄像头的视频汇集到一台可以外网访问的电脑上,通过这一台电脑转发出去,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或者什么软件可以实现?

网友A:
请使用NVR,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使用NVR,谢谢

我是第三方程序通过rstp协议调用视频显示,没看到NVR可以通过rstp看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第三方程序通过rstp协议调用视频显示,没看到NVR可以通过rstp看视频。

讲清楚嘛,你这样的情况,在路由中将这台pc设为开放就可以了(dmz)

网友:
这个可以帮到你: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7165-1-1.html

网友:
如二楼所说,使用NVR网络硬盘录像机,自带外网链接功能。

网友:
端口转发应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