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交一卡通被掰成两半了,还能用吗?

楼主(2015-03-25):
1、坐车无聊手贱,不小心“卡”,两半了,请教还能用不,目前没看到线圈

网友A:
去退资吧,卡押金就退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退资吧,卡押金就退不了了。

20元卡费,这样也可以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元卡费,这样也可以退吗

押金没了

网友:
天线废掉了,芯片应该没坏。
某宝搜索“公交卡DIY“,有套件,改造后可以放入手机里,当‘手机刷卡’。

网友B:
非接触卡肯定有线圈,一根根焊好应该还是可以刷的。。。但要看人品。。

我干过这事。。公交车上的可以刷,可惜去充钱时充不了,充值机的功率比较小,读不了卡。

网友:
只能退卡内的余额

网友:
用不了啦,相当于把天线破坏了

网友:
把卡放在强光或灯下,从背面可以看到芯片和线圈,如果芯片和线卷没有坏,就可以用。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强光手电筒。。。

楼主:
谢谢大家,明白了

网友:
楼主试试吧,之前学校的饭卡和一卡通拆过,里面不把芯弄坏就没事,公交卡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5-07-14):
引用 网友B:
非接触卡肯定有线圈,一根根焊好应该还是可以刷的。。。但要看人品。。

我干过这事。。公交车上的可以刷, ...

吊,,,,,

网友(2015-11-15):
看运气了

网友:
碎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