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四轴悬停 实现了的能分享下所用的传感器么? 室内哦...

楼主(2015-03-25):
之前做四轴 室内悬停 只用了超声波测距 但是飞行无法固定位置, 是需要加传感器 还是算法的问题额? PID调不出来

网友:
听说光流传感器可以室内定位,不过我搜了下,资料很少

网友: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optical-flow-sensor/#_APM25

网友:
我最近也在研究光流传感器室内定位,楼主有什么进展可否共享下?

网友:
用激光定位如何呢?

网友(2015-05-06):
四旋翼单纯考姿态的闭环是无法悬停的。
流光,正在考虑中……感觉很高大上,但是就一个图像处理三个陀螺仪真的有效吗?能有鼠标的效果?
不懂,学习中……

网友:
光流+超声波

楼主:
我用超声波测距,悬停时出现 飞机高度变化很大,达不到准确的定高,飞机能够自稳但不能定高,超声波实时采集的值也很准,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超声波测距,悬停时出现 飞机高度变化很大,达不到准确的定高,飞机能够自稳但不能定高,超声波实时 ...

不上机器时,超声波数据正不正常,装上去之后,正不正常?建议在超声波模块处,增加滤波和储能电容,增强抗干扰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超声波测距,悬停时出现 飞机高度变化很大,达不到准确的定高,飞机能够自稳但不能定高,超声波实时 ...

是用什么飞控,有没有设置好气压计和超声波的各自作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什么飞控,有没有设置好气压计和超声波的各自作用范围?

用的STM32F103系列芯片,超声波实时测距采集的数据正常,没有用气压计,只是水平方向有飘动,不知道加什么传感器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