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多个NRF24LE1,出现收不到的情况

楼主(2015-03-25):
1、一个主机发送,两个从机接收命令以后返回(通过命令中的一个字节判断是否是发给自己的命令)
2、从机收到主机发送的命令以后,从机向主机返回信息
3、出现问题
当一个主机,一个从机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
当增加一个从机的时候,主机仍向其中一个设备发信息,证实这个设备可以收到主机发送的命令,但是有时主机却接收不到该从设备返回的信息?
注:三个设备均在同一信道

无线功能初始化:
        RFCE = 0;                                                   // RF关闭
        RFCKEN = 1;                                                 // 启动RF时钟
        RF = 1;                                                     //允许RF中断

        delay(100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设置发送数据长度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设置接收地址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启动自动应答功能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PIPE0接收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自动重传10次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频率2440HZ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 设置发射功率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PIPE0数据包长度

楼主:
从机接收到主机命令以后,判断如果是自己的命令,则执行读内存指令,并返回结果,如果不是自己的命令,则不予理会

请教大家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

楼主:
已解决,属于地址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