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式旋转编码器

楼主(2015-03-25):
机械式旋转编码器如何做一个快速旋转还是慢速旋转的判断呢?

网友:
测量相邻编码脉冲的时间间隔

网友:
时间固定,测脉冲数

网友:
规定的时间内,测试脉冲数量,超过某个阀值认为快速,低于认为慢速

网友:
2-4楼的方法都可以,固定时间脉冲数就能说明速度,v=s/t的原理

楼主:
谢谢,正在弄这个东西

网友:
4楼好理解,方便。

网友:
如果还需要判断正转还是反转的话,还是测量时间好一些

网友:
测频率也行吧

网友:
测量脉冲时间间隔应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