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RL做485转USB,串口偶尔会掉

楼主(2015-03-25):
FT232RL电源用的是USB供电,485端用ADM2587e进行隔离,USB线用的是两头有磁环的,但是串口运行不好还会掉,求助

网友:
会掉?能不能描述一下怎么叫掉

楼主:
上位机跑着跑着然后 弹出  readfile 或者wirtefile异常,无法进行读写,要重新打开串口才能使用

网友A:
跟电脑有关,跟环境有关。。。usb通信稳定性处理异常复杂,不是说用几个磁环、好芯片就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电脑有关,跟环境有关。。。usb通信稳定性处理异常复杂,不是说用几个磁环、好芯片就能解决的。 ...

那岂不是没救啦 ,用485 PCI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岂不是没救啦 ,用485 PCI可靠性怎么样

比usb好

网友A:
或者用做得好的 232转 485产品,比usb强太多。我们马上会发布一个这样的产品,稳定性绝对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用做得好的 232转 485产品,比usb强太多。我们马上会发布一个这样的产品,稳定性绝对一流。 ...

公司遇到过一台RS232串口也会掉,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B:
usb线或者接头有问题吗?我的ft232方案跟你大致差不多不过还没出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线或者接头有问题吗?我的ft232方案跟你大致差不多不过还没出过这个问题 ...

偶尔出现的,平常跑几天都没事,到了客户那里就不好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位机跑着跑着然后 弹出  readfile 或者wirtefile异常,无法进行读写,要重新打开串口才能使用 ...

试一下,运行中拔出USB看看是不是弹出一样的窗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运行中拔出USB看看是不是弹出一样的窗口呢?

和运行中拔出是一样的

网友:
估计跟现场干扰有关

网友:
我们之前做数据采集,服务器上用USB转的串口通信
跑一个多月就会掉,好像就是有这个问题
后来改成PCI的了就很稳定

网友:
做好隔离,再试试,做的彻底点

网友:
USB接口要做牢固 甚至应该用胶粘起来或者用螺丝紧固
方案没有问题我们出了很多了

网友:
USB线用带磁环的好线。
USB的VBUS,D+,D-  的 ESD 加了吗?
FT232RL用外部12M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