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初次调试疑惑

楼主(2015-03-25):
手头有一块FDRM-KE02的板子,板载的openSDA还是挺有特色的。赞一个。。
本次是我第1次使用FSL的ARM,所以一开始就遇到问题了,在此向各位大侠讨教讨教。
附上我的裸机工程,没有使用软件库(不会,呵呵),自己写自己的库。
遇到的问题是:我用PTH1高低切换来驱动板子上的三色LED中的红灯,用示波器观察发现有规律的毛刺(6.6ms);第一感觉就是WDT复位,之后我关闭了WDT的使能,再次下载程序后,发现还是同样的现象。不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

main.c

#include "MKE02Z2.h"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n);
void InitPortH(void);
void WDOG_Refresh(void);

void SystemInit(void)
{
        ;
}

int main(void)
{

        WDOG->CS1 = 0x00;                //关闭看门狗
        WDOG->CS2 = 0X02;
        InitPortH();

        while(1)
        {
                FPTB->PSOR |= 0x02000000;
                Delay1ms(50000);

                FPTB->PCOR |= 0x02000000;
                Delay1ms(50000);

        }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i = n;i > 0;i --)
        {
                ;
        }
}

void InitPortH(void)
{
        PORT->PUEH |= PORT_PUEH_PTHPE1_MASK;                //PTH1 上拉

        FPTB->PDDR = 0x02000000;                //设置PTH1 为输出

}

void WDOG_Refresh(void)
{
        WDOG->TOVALH = 0;
        WDOG->TOVALL = 0;
}

网友A:
楼主,感谢使用飞思卡尔的产品。
关于FRDM-KE02开发板,我们有提供两种例程代码包,基于库函数和不含库函数的,
所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楼主可以通过以下链接下载对应的例程包哦。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b=Design_Tools_T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感谢使用飞思卡尔的产品。
关于FRDM-KE02开发板,我们有提供两种例程代码包,基于库函数和不含库函数 ...

连接怎么打不开,一直是空白页

网友:
楼主 ,我也是新手,并且没上手呢。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怎么打不开,一直是空白页

链接地址能打开 楼主多试几次

网友:
链接地址确实能打开。

网友:
我的可以打开...

网友: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
毛刺是什么样子的,楼主能上个图吗

网友(2017-05-29):
引用 网友A:
楼主,感谢使用飞思卡尔的产品。
关于FRDM-KE02开发板,我们有提供两种例程代码包,基于库函数和不含库函数 ...

你好非函数库是否可以贡献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