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最近做的板子 6层 已量产

楼主(2015-03-25):
最近画的6层板 步进电机控制板

网友A:
尼玛,校友啊~~! 啥院的?

网友:
太少了 没分量

网友:
个人觉得没必要用六层

网友:
怎么用了6层

网友:
没几个件,又没有BGA,用6层,不是花自己钱的吧?

网友B:
lz做这种板  子需要用到 pi和si还有阻抗匹配吗?

网友C:
样板当然是4层的便宜

但看楼主的板,专业设备用,批量4层和6层的价差,对于利润来说,应该微不足道
量产的话,一定是6层的性价比更高。

虽然电工省钱是好习惯,但也要分情况

网友D:
那端子不错,书名叫啥?

网友E:
楼主 这是传说中的晶振包地吗?请问为什么还要开窗?

网友:
四层轻易搞定

网友F:
欢迎LZ多贡献点信息,这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做这种板  子需要用到 pi和si还有阻抗匹配吗?

VGA数字信号,USB信号线,两块大芯片的通信线用了阻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玛,校友啊~~! 啥院的?

信息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样板当然是4层的便宜

但看楼主的板,专业设备用,批量4层和6层的价差,对于利润来说,应该微不足道

在兴森快捷做的,四层六层都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端子不错,书名叫啥?

KF2510,在淘宝某专卖接插件的店买的,详见那个VGA接口上的标,具体店名忘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这是传说中的晶振包地吗?请问为什么还要开窗?

最初设计是晶振外壳焊接到地上,目前还没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暂未处理

网友:
接插件用料都很好

网友G:
完成一个这样的板子要多久?
USB阻抗匹配是直接和PCB厂家说做多少欧姆的阻抗还是PCB布线的时候也要设计啊

网友H:
楼主,usb接口是怎么设计的啊?用的什么片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完成一个这样的板子要多久?
USB阻抗匹配是直接和PCB厂家说做多少欧姆的阻抗还是PCB布线的时候也要设计啊 ...

这个板子连原理图带库带板子半个月
阻抗匹配是厂家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usb接口是怎么设计的啊?用的什么片子啊?

CH340 USB转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欢迎LZ多贡献点信息,这太少了

请问您需要什么信息呢

网友I:
没看到功率器件,接口都是光耦隔离,应该分享一下控制细节

网友:
好,高大上啊

网友:
步进电机控制板,

网友:
新手水平, 这样的板子拿去检测, 估计很难通过, 也就自己玩玩?

网友:
只能说很浪费面积。

网友:
底下还有物料?

网友J:
顺路问一下:多层板的TOP和BOTTOM层有必要铺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VGA数字信号,USB信号线,两块大芯片的通信线用了阻抗控制

呵呵,这成本高啊。要我做,果断2层板——没有BGA,2层足矣。除非板子很小,芯片很大,且走线密集没法布电源条带。这么大的板子,2层布不通我把它吃了。

阻抗匹配?你有没有搞错?几十MHz的带宽,做毛阻抗?USB2.0 480Mbps速率,做好等长差分就足够了,用不着做阻抗。就算5Gbps的USB 3.0转接小板,我也没做阻抗,一版成功,BER受连接线影响,增加了几倍,但还不至于到了不稳定的地步。芯片间互联做阻抗?时钟数据控制分组隔离就足够了。当然你跑200MHz以上是要做等长了。阻抗意义不大,一般只要符合设计规范,都不用特意考虑阻抗问题,除非到了微波阶段。如果不放心,中间串个50R到100R的电阻。真是浪费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顺路问一下:多层板的TOP和BOTTOM层有必要铺地吗?

纯数字电路可以随便铺,带有模拟的铺了反而不是很好。模拟这块我也头大,ADC出来的数据就是有几个LSB的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看到功率器件,接口都是光耦隔离,应该分享一下控制细节

是一款步进电机控制器,只是控制,功率器件做在专用的驱动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纯数字电路可以随便铺,带有模拟的铺了反而不是很好。模拟这块我也头大,ADC出来的数据就是有几个LSB的波 ...

感谢建议

网友L:
CH340T 到USB接口的那部分并不需要做任何阻抗,稍微走走差分即可。 我们跑115200bps的速率没任何问题。 只能说研究院真是不差钱的主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连原理图带库带板子半个月
阻抗匹配是厂家做的

半个月能够完成,已经超厉害了,不要听上下那些牛逼哄哄的人打击
USBZ阻抗匹配原则是怎么样的?你做的多少阻抗匹配?怎么看板子有没做阻抗匹配啊?不都是0欧姆?为什么做了主抗匹配会稳定很多?
在硬件工程师面前我都自称搞软件的,很多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L:
CH340T 到USB接口的那部分并不需要做任何阻抗,稍微走走差分即可。 我们跑115200bps的速率没任何问题。 只 ...

阻抗控制是免费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半个月能够完成,已经超厉害了,不要听上下那些牛逼哄哄的人打击
USBZ阻抗匹配原则是怎么样的?你做的多 ...

只是按照手册上的描述做了阻抗匹配,其实不匹配甚至不差分影响都不大,用示波器看波形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是按照手册上的描述做了阻抗匹配,其实不匹配甚至不差分影响都不大,用示波器看波形都可以 ...

我现在在做的产品,板子之前也是随意画的,在笔记本上普通电脑上怎么用都行
但是遇到供电不稳定或者电磁干扰,或者接不一样材质的USB延长线什么的,USB通信的出错率就会明显提升,甚至会影响到主控,后来我一个客户自己找别人了解后做了主抗匹配和抗干扰,板子就很稳定了
但是有细节我还是不明白,就来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在做的产品,板子之前也是随意画的,在笔记本上普通电脑上怎么用都行
但是遇到供电不稳定或者电磁 ...

阻抗匹配主要是PCB厂家做的,标准USB是差分90Ω
抗干扰比较复杂,可以留个联系方式聊一下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一款步进电机控制器,只是控制,功率器件做在专用的驱动器上

就是发发脉冲喽,顺便对怎么发脉冲增加个算法是吧。。。

是dsp+cpld吗,这料下的可真足啊

总共有12路步进电机,看上去是每路0位+脉冲+方向,stm32f1xx也能搞,只要定时器够多,dma通道够用就行。。。
我说个方案吧,一般f1有6个可以产生硬件脉冲的定时器,然后使用dma通道作为计数器就可以产生最多12路脉冲。。。103vc即可搞定。。。成本应该会降低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KF2510,在淘宝某专卖接插件的店买的,详见那个VGA接口上的标,具体店名忘掉了 ...

2510端子不是很常用,很普遍的么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最初设计是晶振外壳焊接到地上,目前还没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暂未处理

请问楼主6层板再哪打样的啊?介绍一下

网友:
问楼主6层板太奢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楼主6层板再哪打样的啊?介绍一下

兴森快捷,百度一下吧

网友:
没看到背面  感觉电源电路设计有待提高

网友:
在快捷做的都是不差钱的主

网友:
这个板四层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关注下差分走线

网友:
看起来挺整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抗匹配主要是PCB厂家做的,标准USB是差分90Ω
抗干扰比较复杂,可以留个联系方式聊一下 ...

我什么都不懂,就无聊不想上班就自己做了个方案自己运营
需要联系就论坛发消息吧,就怕帮不了

网友:
这六层板,应该所有信号线走内电层然后上下铺地。

网友:
绿色亚光。

网友:
这六层板,应该所有信号线走内电层然后上下铺地。
六层这样不错~

网友:
工控板从来是不计较本钱的

网友:
不差钱,话说很高端用料。很多高上大的简单功能验证板也是六层,也许习惯了六层,反正差不了多少,对于走高端项目来说!

网友:
什么功用呀,真漂亮

网友:
想起了当年2812 用两层板

网友:
CH340只是USB1.1,即USB2.0全速,只有12MHz而已,这么低的速度应该用不上什么阻抗匹配吧?

网友O:
用 6 层的板子  带阻抗匹配  USB ,然后 用过 CH340  掉价,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板子 就被这个 USB转串口 给瞬间拉底到地板,悄悄的说 CH340 不稳定。不推荐工业用CH340。

网友:
估计性能比51的好些,但性价比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 6 层的板子  带阻抗匹配  USB ,然后 用过 CH340  掉价,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板子 就被这个 USB转串口 给瞬 ...

已经被坑了,打算换MAX3232

网友O:
引用 楼主:
已经被坑了,打算换MAX3232

这么快 就被坑了 ,, 说说 主要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么快 就被坑了 ,, 说说 主要什么问题?

从DSP串口发出到windowsAPI接到数据,花了40ms,考虑是CH340的驱动问题

网友(2016-05-05):
为啥可以领先我们这么多,支持!!!

网友:
差分等长就够了

网友P:
我这一个TQFP48的小单片机也是6层板,因为两面密密麻麻都是器件,比画2层、4层爽多啦。CH系列以前用过一个键盘按键扫描芯片,后来不稳定全部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就是发发脉冲喽,顺便对怎么发脉冲增加个算法是吧。。。

是dsp+cpld吗,这料下的可真足啊

不够用的;如果有精确数量,这样是不够的,顶多上3轴;远远不够;

网友:
步进电机都用到28335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这一个TQFP48的小单片机也是6层板,因为两面密密麻麻都是器件,比画2层、4层爽多啦。CH系列以前用 ...

ch376是u盘芯片,用的也比较多呀,个人感觉也不算很稳定啊 但是用用还是可以的  不过打算弃用,价格贵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E:
楼主 这是传说中的晶振包地吗?请问为什么还要开窗?

开窗包地的目的是泄放电路板表面漏电到地,如果不开窗,由于电路板表面有绿油绝缘,泄露会直接跑到晶振引脚

网友R:
那个 光耦 是不是速度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R:
那个 光耦 是不是速度很低?

是的,测试过正弦信号只能到30kHz左右
不过这里进的是电机的限位信号,频率很低,无所谓了

网友:
才发现是去年的帖子,厉害

网友:
没必要用六层

网友:
工业上有用CY7C68013做USB接口的吧,现在的usb转串口好像都不怎么稳定,好像就ft232名声好些,可那个性价比真不划算。就精进技术,提高性能而言我推荐楼主选用cy7c68013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开窗包地的目的是泄放电路板表面漏电到地,如果不开窗,由于电路板表面有绿油绝缘,泄露会直接跑到晶振引脚 ...

了解!开窗包地

网友:
开窗包地,学习了。

网友:
看起来很高大上啊

网友:
楼主做好之后开源了呗

网友:
四层足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端子不错,书名叫啥?

应该是叫2510的端子

网友:
用CH340 是太一般了
直接上FT232
或者CP210X

网友:
FT232要稳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