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关激光测距的问题

楼主(2015-03-26):
最近接到一个项目,要做一个激光测距仪,精度在±2mm,看了一些资料,感觉还是没有头绪,这几天在某宝上也看到很多这种产品,价格从几十到几千不等,而且看他们宣传的效果都差不多,这个东西的技术含量到底有多少啊?还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给个具体的方案吧

网友A:
技术含量就在于光调制和相位解调。

网友:
LZ说的几十的在哪,我在淘宝上真没有找到,100以内的都是超声波的

另外to LS:我觉得计数含量在激光接收的模拟部分和透镜吧,光的飞行时间都可以直接用TDG21这个20块钱的芯片直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十的在哪,没有找到

另外to LS:我觉得计数含量在激光接收的模拟部分和透镜吧,光的飞行时间都可以直接 ...

哎呀。。。不好意思,说错了,目前最便宜的我看到的就100多点。
你说的TDG21哪里有啊?激光测距仪有没有具体的框架原理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含量就在于光调制和相位解调。

感觉很难懂啊

网友:
2mm的精度,用GP21不合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呀。。。不好意思,说错了,目前最便宜的我看到的就100多点。
你说的TDG21哪里有啊?激光测距仪有没有 ...

搜索 水表 超声波 热表 TDC-GP22

网友B:
刚才看了GP21的那个方案,2mm应该做不到,最小2cm,看来只能使用相位法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看了GP21的那个方案,2mm应该做不到,最小2cm,看来只能使用相位法测量了 ...

我也看到了这个方案,但是还是不是很懂啊,原理算是能明白一点,但是这个混频器什么的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看到了这个方案,但是还是不是很懂啊,原理算是能明白一点,但是这个混频器什么的是怎么实现的呢? ...

混频器,就是个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