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四路视频信号同时显示在一个屏幕上?

楼主(2015-03-26):
我有DM642开发板,四路输入,一路输出。
开发板带有一路视频输入和输出的例子。
现在想将四路视频信号同时显示在一个屏幕上,不知道怎么做?
愿意付费给帮助我解决此问题的人。

网友:
有现成的四合一芯片,但是需要看你的视频格式/

网友A:
这个DM642开发板估计已经有了techwell的一些芯片,来做画面合成。信息太少,你要把你开发板的框图描述下,大家才能帮你。这种功能在视频监控里是基本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DM642开发板估计已经有了techwell的一些芯片,来做画面合成。信息太少,你要把你开发板的框图描述下, ...

你好,
是这样的,
4个摄像头接解码芯片TVP5158送入DM642
合成的信号接编码芯片ADV7179,输出到屏幕上。

其实就跟监控一样啊,一个屏幕上有多个小画面。

网友:
用TW2836,很简单的

网友:
DM合成分割显示也是可以的。例如海康威视的监控主机,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直接买个四分器是不是嫌个头太大了?

监控中常用这样的小设备,很皮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是这样的,
4个摄像头接解码芯片TVP5158送入DM642

这种接法只能使用DSP自己的软件去做画面拼接了,TVP5158只是一个四路模拟decoder芯片。如6楼所说,如果用techwell/intersil的专用芯片,那就简单多了,配置下芯片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
切割器,有4,9,16画面可选。

网友:
这个只能软件拼接了。在内存中开一片缓存,分4个逻辑区域,映射显示器4个区域,视频数据用DMA分别搬进缓存中对应的四个区。大致思路如此。

网友:
简单,直接画面合成不就行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先仿真试试。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吧,直接用DM642中的EDMA就可以做到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网友:
TW系列有专门的图形分割芯片

网友:
这个可以用DM642的VPORT口,可能会很慢。。。可以使用FPGA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法只能使用DSP自己的软件去做画面拼接了,TVP5158只是一个四路模拟decoder芯片。如6楼所说,如果用 ...

请教老兄,TVP5158与tw2865有啥区别呢,
TVP5158只是一个四路模拟decoder芯片。那么techwell/intersil的芯片除了4路模拟的decoder外还有哪些功能呢?
如果用techwell/intersil的专用芯片,专用是指哪些专门的功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老兄,TVP5158与tw2865有啥区别呢,
TVP5158只是一个四路模拟decoder芯片。那么techwell/intersil的 ...

TW2865和TVP5158没什么大的区别,仅仅是模拟decoder,应该是用TW2837,集成了decoder和画面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