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学DSP应该做些什么来学习DSP?学嵌入式还是信号处理...

楼主(2015-03-26):
小弟是DSP小白,垃圾学校的一名研究生,单人学DSP,学的是TMS320f28335,老师没有项目。之前用DSP自己diy了半个四轴飞行器,才把DSP的外围资源搞得差不多,飞机做的人太多了,没什么搞头。没人指导,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来学习DSP,前两天看了DSP嵌入式相关资料,看的头大,关于信号处理也不知道做什么,正好现在研究生电赛开始了,我该做些什么?烦请各位大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做电机伺服驱动器

网友B:
既然上了研究生就把基础的数字信号处理知识和算法搞扎实了,基础搞好太重要,基础不扎实的话,毕业工作了完全没有爆发力。
毕业了大把的项目等着做,做到脑抽筋。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电机伺服驱动器

小弟之前是电信的,只做过一些电子设计,电机伺服知识欠缺,而且不知道实验室有没有相关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上了研究生就把基础的数字信号处理知识和算法搞扎实了,基础搞好太重要,基础不扎实的话,毕业工作了完 ...

该不是单纯看算法吧?是不是应该做些东西,通过动手来学习啊?之前只是理论看过FFT和相关的C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不是单纯看算法吧?是不是应该做些东西,通过动手来学习啊?之前只是理论看过FFT和相关的C代码 ...

除了伺服之外,还有一些和电力相关的,算法,分析, 比如,电容泄漏电流分析,用FFT做,
还有就是图像,音频处理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伺服之外,还有一些和电力相关的,算法,分析, 比如,电容泄漏电流分析,用FFT做,
还有就是图像, ...

能不能具体一点?不知道从何下手啊。。谢谢

网友:
电机控制:SVPWM,DTC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不知道从何下手啊。。谢谢

具体不了昂 ,自己查查,找找自己学校的论文和实物资料吧

网友C:
楼主搞的应该是偏控制的DSC,音视频就不要接触了。电机方面的控制是个好方向。

网友D:
电机的话论坛里有个叫海棉电调的可以看看,会有方向感

网友E:
PID、FOC、FIR、FFT

不过28335只能算DSC,真正的DSP一般是用来做音频算法、图片算法、视频算法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话论坛里有个叫海棉电调的可以看看,会有方向感

网上搜了,没看到这个论坛啊?小弟就是直接搜“海绵电调论坛”和“海绵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的应该是偏控制的DSC,音视频就不要接触了。电机方面的控制是个好方向。 ...

师兄们有的是电机方向的,但都是仿真仿真,没有动手的机会啊,电机方向学习需要什么平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D、FOC、FIR、FFT

不过28335只能算DSC,真正的DSP一般是用来做音频算法、图片算法、视频算法之类的东西 ...

小弟是该搞dsc方向吗?这个不知道需要什么学习平台,需要什么东西,不知道实验室有没有?或者转向c5000  c6000?被放养,只能自己找事情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上了研究生就把基础的数字信号处理知识和算法搞扎实了,基础搞好太重要,基础不扎实的话,毕业工作了完 ...

是不是应该理论实际相结合啊?纯搞理论没动力啊,感觉也学的不深刻,在实践的过程学习,可是不知道实践什么。。

网友D:
论坛用电调找,会看见一个夹心电调的贴,到里面去学习下吧!本人不懂电机这块只能到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该搞dsc方向吗?这个不知道需要什么学习平台,需要什么东西,不知道实验室有没有?或者转向c5000   ...

我用Cortex-M,c5000 、c6000这些高级货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用电调找,会看见一个夹心电调的贴,到里面去学习下吧!本人不懂电机这块只能到这了 ...

谢谢你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既然上了研究生就把基础的数字信号处理知识和算法搞扎实了,基础搞好太重要,基础不扎实的话,毕业工作了完 ...

是的,我现在就是这样,木有爆发力

网友G:
引用 楼主:
师兄们有的是电机方向的,但都是仿真仿真,没有动手的机会啊,电机方向学习需要什么平台吗? ...

没有动手机会自己创造!自己买电动机,MOS管,自己画板子,自己查资料编程序调试。不要拿自己是渣大学的研究生说事,哥也是渣大学出来的本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动手机会自己创造!自己买电动机,MOS管,自己画板子,自己查资料编程序调试。不要拿自己是渣大学的 ...

确实是这样的,十分赞同!!最近有些迷茫罢了,但会努力的。。实验室是搞电力电子和电机的。。大多数都在搞MATLAB仿真,我没有入门,现在也没兴趣,感觉稍微懂一点的就是嵌入式和信号处理(以前上过信号系统的课)。偏向于搞信号处理,不知道学习信号处理的平台难不难搭建,需要买很贵的东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现在就是这样,木有爆发力

恩恩,以后要加强理论的学习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的,十分赞同!!最近有些迷茫罢了,但会努力的。。实验室是搞电力电子和电机的。。大多数都在 ...

啥东西也没有学校的学费性价比低,你说买个AD/DA模块100MSPS采样率,买个FPGA开发板55KLE,或TI的6748开发板什么的加上仿真器会超过4000元吗? 反正干这行没板子还玩个啥。当然这些基础的器件开发板什么的相对便宜,不过这些你都学会了玩转了差不多工作很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啥东西也没有学校的学费性价比低,你说买个AD/DA模块100MSPS采样率,买个FPGA开发板55KLE,或TI的6748开 ...

谢谢指导,明白了一些,等把28335的一些外围模块玩熟后,再看一些信号处理的算法,就转dsp6748。现在学习6748感觉有点点难度,不懂的太多,先准备准备相关的知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的,十分赞同!!最近有些迷茫罢了,但会努力的。。实验室是搞电力电子和电机的。。大多数都在 ...

将MATLAB学号也是不错的,我现在在实习,遇到的研究生都是在用MATLAB做仿真,只要仿真通过了,说明理论是没问题的,再做实物。一个本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将MATLAB学号也是不错的,我现在在实习,遇到的研究生都是在用MATLAB做仿真,只要仿真通过了,说明理论是 ...

谢谢支持,现在先这样学着看吧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的宝贵建议和无私奉献。。愿各位学习工作都顺利,生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