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输出打印输出LOG所在的函数名以及行号

楼主(2015-03-26):
我来发个代码,这个代码可以通过串口输出函数名以及行号。方便通过串口输出信号,查看哪里出现问题。
代码如下:
static char output[256]={0};
void dbg_print_log(const char *msg,
            const char *pccFunc,
            const int   ciLine,
            const char *pccFmt,...)
{
        va_list arglst;

        va_start(arglst,pccFmt);
        vsnprintf(output,sizeof(output),pccFmt,arglst);
        printf("[%s][%s():%04d] %s\n",msg, pccFunc, ciLine, output);
        va_end(arglst);
}
void dbg_print_buf(const char *msg, ...)
{
        UINT16 i;
        UINT8* buf;
        UINT32 cnt;
        va_list arglst;
        va_start(arglst, msg);
        buf = va_arg( arglst, UINT8*);
        cnt = va_arg( arglst, UINT32);

        printf("[%s][L:%d] ", msg,cnt);
        for(i=0;i<cnt;i++)
        {
                printf("0x%02X,",buf[i]);
        }
        printf("\n");
        va_end(arglst);
}
头文件:

void dbg_print_buf(const char *msg, ...);
void dbg_print_log(const char *msg,
            const char *pccFunc,
            const int   ciLine,
            const char *pccFmt,...);
#define DBG_INFO(...) dbg_print_log("INFO", __FUNCTION__, __LINE__, __VA_ARGS__)
#define DBG_BUF(...) dbg_print_buf("BUFF",__VA_ARGS__)

比如输出:
[INFO][function():1100] hello world!
function为函数名,1100为log输出的行号。
这个代码超有用,以后出问题也不用死死的去代码里找了

楼主:
#include <stdarg.h> 带上这个头文件。里面的printf必须关联串口输出。这个修改fput()函数,或者重写。或者putchar这个函数。后面希望有人补上printf这个函数的具体规则。毕竟不同的单片机,实现不一样

楼主:
比如arm的可按照retarget。c重写fput函数

/*----------------------------------------------------------------------------
  fputc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return (SendChar(ch));
}

楼主:
51单片机的可重写putchar函数,在C51目录下的lib文件夹内的putchar.c文件中

楼主:
如果还有其他方便调试的方法,大家请发言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没有人顶啊,想法很好.

楼主:
举个例子:DBG_INFO("hello world! %d,%s,0x%x." , value , string , hex);

网友:
赞下,见过有人在蓝牙调试中用。

网友:
谢谢分享,习惯了仿真器

网友:
现场调试找bug的好办法,产品出去后是不会让你用仿真器的,这个必须学习,之前就考虑让串口多显示一些调试信息什么的。

网友:
嗯,真的超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这方法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