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realtek新的读卡器芯片RTS5153,24Pin QFN封装

楼主(2015-03-26):
下面是手册以及设计参考。芯片不需要外部晶振,挺好用的。

楼主:
最近做的读卡器比较多。创惟的,安国的,瑞昱的,也拆过很多读卡器芯片。川宇用的最多,也容易坏,,买了50个,现在都用完了。

楼主:
手册以及参考设计,不从代理那边拿,还不很好找的

网友A:
有在试用GL823,创惟的。
卡速度快的话读可以到20MB,写可以到17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在试用GL823,创惟的。
卡速度快的话读可以到20MB,写可以到17MB

823,我焊了30来片,速度还可以。高速卡没用过,一般TF卡,测试在6-7MB每秒之间。高速卡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价格?

3-4块钱。只拿到过零售的,还没批量买过。

网友:
感谢分享,我正在找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