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步进电机,减速比1:100,能够做出响应快的炮台吗?

楼主(2015-03-26):
如题,根据上面参数,驱动器不细分的话,要360/0.72=500个脉冲电机里面的转子才能转一圈。加上减速器,需要500x100=50000个脉冲电机外面的轴才能转动一圈。现在用简单的梯形算法配上大电流(0.45A左右)才勉强能让电机跑起来。25KHZ脉冲,电机输出轴转速0.5r/s。根据实际需要,个人觉得这个速度已经足够了,或者还可以更加快。只是菜鸟不懂怎么驱动。。因为实际使用中希望炮台(电机带动)转动灵活。具体要求应该是-18°~+18°范围内任意定位,但又不能太慢。。(响应频率最好是20hz以上吧。。)各位大神有什么看法。。
上图:

网友A:
快了就没有力气了。

网友B:
先计算出你需要的最大持续力矩,需要的转速

然后根据这个来选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了就没有力气了。

这个我知道。。其实这个所谓的炮台不是太重,33电机,1:100足够了的。但是又要这么快的响应,真不知怎么驱动。大家都知道步进电机使用时给脉冲很讲究。现在我的是只能勉强让其动起来达到期望转速,然后平稳转动。如果突然不给脉冲的话,输出轴瞬间停止。。但是里面的转子由于惯性,肯定还会动的。这样就会对内部齿轮传动损害很大。如果以加速同样的斜率慢慢减速,速度减低到一定程度后,想转向,发现电机根本转不了。。震动很大,发热量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计算出你需要的最大持续力矩,需要的转速

然后根据这个来选电机。

老板要求用这个电机(二手的)。。只能硬着头皮上。。

网友C:
需要的是加速度来进行跟踪,应该选用直流(永磁)电机比较好

网友D:
假设步进电机1200转/分,20转/秒,减速100,72度/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设步进电机1200转/分,20转/秒,减速100,72度/秒

步距角是0.72°,大哥你的意思是?

网友E:
没有必要用这么高精度的步进电机把,这样估计速度不快,1.8度的更好。而且东方马达贵的要死。

网友:
二手日本东方马达,要比一般国产的要好!

网友:
看看大家的发言,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步距角是0.72°,大哥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如果步进电机能转到1200转,减速后的角速度你可以评估够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如果步进电机能转到1200转,减速后的角速度你可以评估够不够用

嗯嗯,但是对应于0.72°步距角,内部转子20r/s的话,需要20*50000=1MHZ频率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必要用这么高精度的步进电机把,这样估计速度不快,1.8度的更好。而且东方马达贵的要死。 ...

我也不想用啊啊啊。。这种电机本来就不是用于这么快的需求场合的。但是它:扭矩足够大,体积足够小,性价比高。就是难驱动。如果用国产的话,输出2.0以上扭矩的电机像57BYG250又大又重。。。各位大哥有什么经验吗。。什么S型算法的。。

网友:
是两相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但是对应于0.72°步距角,内部转子20r/s的话,需要20*50000=1MHZ频率脉冲。。 ...

你算错,1圈360/.72=500,20*500=100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算错,1圈360/.72=500,20*500=10000Hz

啊啊,是我算错了(如果电机输出轴20r/s的话是1M没错)。。数学渣。但是电机里面转子20r/s的话,输出轴0.2r/s,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的是加速度来进行跟踪,应该选用直流(永磁)电机比较好

我也想用。。直流电机带减速头带码盘测速在扭矩方面肯定可以的。。。只不过老板。。

网友E:
你看下tmc 有没有对应的驱动芯片?

网友C:
5相的步进电机加对应的驱动,还不如使用同力矩的交流伺服划算,价格上差别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5相的步进电机加对应的驱动,还不如使用同力矩的交流伺服划算,价格上差别很小 ...

二手货价格还好啦,只不过不懂驱动而已。。而且还是那句话,电机内部转子转速50r/s,输出轴转子转速0.5r/s.对应50x500=25KHZ脉冲。。加速动起来再减速,发现减速相比于加速需要更加长的时间。。而且减速脉冲稍有不当,就会停机。。对内部齿轮损害很大。现在是不管减速了,直接1KHZ最低驱动30ms,再加速。到达指定位置后直接停止给脉冲。。然后尽管电机内部转子由于惯性还会动,但是外部输出轴过冲不明显。反正现在是不管电机死活了。。说了这么多,有给个算法思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下tmc 有没有对应的驱动芯片?

不懂。。我是直接上东方驱动器的。。

网友F:
这种电机新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机新的多少钱?

估计600多。。二手160元。不过早就停产了。。

网友:
上伺服巴

楼主:
高人。。你也是觉得这个电机难应用在这个场合么?因为这个步进电机本来就是应用在低速大扭矩精确定位的场合(比如车床丝杆运动什么的。。)我已经买了同型号,减速比1:50的电机了。。还在路上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0%E5%87%8F%E9%80%9F

没测试,你稍做改动应该可以用

网友(2015-11-18):
楼主请给我短信留下联系方式,现在我权限不够,不能给你短信。找您有要事!

网友:
估计现在的大炮都是伺服电机吧?......难怪松下的买的那么好!..........

网友:
加我好友

网友:
仿真模型炮台吧!
步进电机早该淘汰了!
最近兄弟刚刚用20块钱的垃圾航模无刷电机配磁编码器加上淘宝工卖的那种减速箱做的伺服玩意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