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是win8.1怎么装不上CCS5.5?

楼主(2015-03-26):
想学习DSP,但是最近换电脑系统成WIN8.1的了,就是装不上CCS5.5,装到一半就出错自动停止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WIN8.1不支持这个软件吗?

网友A:
win7 32 64 都能稳定运行 何必用win8   就算ccs装上了  仿真器驱动也不能保证正常运行

网友:
看看,参考下,准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 32 64 都能稳定运行 何必用win8   就算ccs装上了  仿真器驱动也不能保证正常运行 ...

因为电脑是WIN8,现在难道只能换系统了吗?

网友:
是完全装不了还是用不了?试一试有没兼容性设置什么的

网友B:
我只能说你不会装,或者软件找的不对。我用的就是win8.1+ccs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你不会装,或者软件找的不对。我用的就是win8.1+ccs6

前辈有没有安装包我试试,今天被这个软件搞了一天了还是没有搞定。后面安装上后弹出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有没有安装包我试试,今天被这个软件搞了一天了还是没有搞定。后面安装上后弹出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

CCS6
链接:http://pan.baidu.com/s/1sj7bgwl 密码:8wgw

网友:
把杀软卸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S6
链接:http://pan.baidu.com/s/1sj7bgwl 密码:8wgw

谢谢,我先安装试试,这个安装过程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S6
链接:http://pan.baidu.com/s/1sj7bgwl 密码:8wgw

现在安装完了打开之后就出现了这个错误,注册文件也放过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安装完了打开之后就出现了这个错误,注册文件也放过去了,

没这么困难吧。你把现在装的软件彻底卸载干净,然后重启电脑,再重新安装(有必要的话,软件重新下载)。
我很轻松的就装上了啊

网友:
你可以试在64位win7上安装

网友:
我,xp下没问题。哈。

网友:
如在安装时有问题,选中安装exe文件,点右键/选择以管理员方式运行-试试

网友:
如安装完了有问题,软件图标右键/选择兼容模式/运行看看

网友:
正在测试狗头的6

楼主:
已经成功安装,谢谢大家!

网友C:
TDS510的仿真器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TDS510的仿真器还能用吗?

        应该是XDS5110吧?这个还需要单独安装驱动

网友C(2015-04-25):
引用 楼主:
应该是XDS5110吧?这个还需要单独安装驱动

是的,明伟的仿真器。以前在XP下用的好好的,现在没法用了,驱动也找不到了,楼主有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明伟的仿真器。以前在XP下用的好好的,现在没法用了,驱动也找不到了,楼主有办法吗? ...

我有的是XDS5110的驱动,你要的话可以发给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的是XDS5110的驱动,你要的话可以发给你

谢谢,发我一份吧
yellowyy163@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发我一份吧

已经发送到你的邮箱,注意查收!

网友(2015-05-25):
引用 网友B:
CCS6
链接:http://pan.baidu.com/s/1sj7bgwl 密码:8wgw

CCS6支持XDS100 V1这款仿真器么?

网友(2015-10-27):
请问楼主闲杂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电脑和你的差不多 win8.1 64位专业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有没有安装包我试试,今天被这个软件搞了一天了还是没有搞定。后面安装上后弹出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

这个显然是你的License文件有问题。

网友:
兼容性有问题吧

网友:
我们这边用虚拟机跑的ccs5

网友:
我用WIN8.1 64位,+ CCS6, 端口总是一下程序,就没有了,奇怪!?

网友(2015-12-10):
ti官网有ccs的系统需求。win8要ccs6

网友:
我使用虚拟机XP下搞的,省事多了

用WIN8,仿真器的驱动也是个问题

附CCS官方下载地址: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load_the_latest_C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