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5如何改变UART和SPI的接收中断方式?

楼主(2015-03-26):
在使用KL25的时候,UART和SPI的接收中断先知道要接收多个字符,才可以正常接收数据,我是利用PE生产的代码!
例如UART的代码。

如果我不知道要接收多少字符,或者要接收的数据长度不一,应该如何处理,是自己重写这些代码么?

例如DeviceDataPrv->InpDataNumReq 的大小不知道,
DeviceDataPrv->InpDataPtr 也不没有赋值的缓存BUFFER,这样就不能收到数据,
请使用过的,帮忙指点下!

网友A:
看一下设置的是接收几个触发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设置的是接收几个触发中断

没有设置多余的中断!

网友:
你选择Serial_LDD组件,右击,选择【Help on Component】,可以跳出关于此组件的使用介绍,你先自己检查一下。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

不好意思,刚刚看到,只能我自己想方法解决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刚看到,只能我自己想方法解决了,谢谢!

没问题的,你现在的问题状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的,你现在的问题状况如何?

你好,只能自己写接收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