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曲线分析(y-t 图像)

楼主(2015-03-26):
我的设想:
用 51  后者其他8位mcu通过串口 从 加速度传感器 不断采集y 方向的加速度, 作出(加速度 - 时间 关系图)  (y -  t)

我遇到的问题:如何第一时间就分析出   如图中的数值变化 ?

我只想到:收集一段时间,一些数据通过很多次采集了,放在储存器中,然后就是分析这次收集的结果(根据储存器的数值我们可以作一副图),
但是这样的话,如果那个曲线变化 分开两次采集,每个(y-t图)都没有完整的 曲线变化, ( 除非他们 头尾 接在一起)
, 就无法成功地判断出这个 曲线变化了。

(难道一次采集的时间要更大?使 那个曲线变化出现在 储存器(一个y-t )的几率更大?)

初学者,语言表达方面有些不好请理解。

网友:
确实没看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在确理解不了你在说什么。

网友A:
举报你重复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报你重复发帖。。。

不好意思, 发错地方了, 本来要发到stm8的  之前没发现这个区

网友:
确实没看懂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FIFO或者状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