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S数据用NMEA解析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5-03-26):
求助GPS数据用NMEA解析时出现问题,在nmea_parser_push(parser, buff, buff_sz);这个函数内一直重复do while。
int nmea_parser_push(nmeaPARSER *parser, const char *buff, int buff_sz)
{
    int nparse, nparsed = 0;

    do
    {
        if(buff_sz > parser->buff_size)
            nparse = parser->buff_size;
        else
            nparse = buff_sz;

        nparsed += nmea_parser_real_push(
            parser, buff, nparse);

        buff_sz -= nparse;

    } while(buff_sz);

    return nparsed;
}

楼主:
最后还是用自己写的函数解码,没有用NMEA。

网友(2015-04-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用ucos,也是进入这个循环,打算弃用了。

网友(2015-11-08):
建议下载一个android的源码,里面什么代码都由,可以参考gps部分的解析。我把这个部分上传一下把。

网友A:
所有的GPS都是NEMA协议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GPS都是NEMA协议输出?

不是,一般可以设置gps模块的输出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般可以设置gps模块的输出格式

谢,最近手头上有个oem618接收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