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C8051F的视频教程吗?

楼主(2015-03-26):
我正接触C8051F单片机,想看下这个芯片的视频教程。求助哪位大神发个链接。。。谢谢

网友:
看什么视频呀,和基本的51一样用就是了,看看例程和文档~

网友A:
和51差不多,多注意一下那个交叉开关就行了。

网友:
楼上正解 可以找本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51差不多,多注意一下那个交叉开关就行了。

额,,,交叉开关,这个好像之前没注意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交叉开关,这个好像之前没注意额。。。

就是交叉开关不配置,那些接口用不了,其他的和51一样,C8051比较麻烦的是用什么接口要事先充分考虑好,如果做好板再加接口,那就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交叉开关不配置,那些接口用不了,其他的和51一样,C8051比较麻烦的是用什么接口要事先充分考虑好, ...

哦,那你有这方面介绍的文档吗?能细解释下不?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那你有这方面介绍的文档吗?能细解释下不?谢谢

是像ARM一样引脚有多个定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你有这方面介绍的文档吗?能细解释下不?谢谢

Datasheet
Application Notes
去新华龙网站上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
Application Notes
去新华龙网站上看看吧。

好的,谢啦

网友:
现在还用这个?成本优势没有啦。

楼主:
经过楼上各位大神的帮助,我找到了这个资料,共享下,希望对后来的社员有帮助C8051F020视频教程

网友:
有资料就不错了

网友B:
多年前用过,C8051F系列性能不错稳定性也好,就是性价比不行。有专用的配置软件 打开软件勾选一下就能生成头文件跟初始化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用过,C8051F系列性能不错稳定性也好,就是性价比不行。有专用的配置软件 打开软件勾选一下就能生成 ...

是啊,那样初始化就方便了些,是新龙华自己写的配置软件,这个我也共享下吧

网友:
C8051F模拟性能还是不错的,感觉比STM32要好的多,一个好的外置AD价格也赶上单片机了

网友:
单片机的Silabs IDE下都有每个产品的模块化例程,学习起来很快的呀,仿真器也便宜。 视频感觉就不用要啦,哈哈

网友:
用起来跟51一样的,Keil环境比较容易,相对复杂的就是接口引进定义,有一定的配置性,但是没啥大用,配好了就不用再管了,有个专门的配置工具,好久之前用的,有些怀念了...

网友:
没有比C8051F更简单直接的单片机了,51的基础就够用,datasheet以外不需要任何资料,而且datasheet还都有中文的。

网友:
看视频太慢啦,官网有例程的,找个开发板练练就行啦。用过020,ad采样蛮准的,就是性价比不高,速度也不是很快,做复杂算法还得用汇编。现在换成stm32..vbt6啦,用外部基准,用着还行。

网友:
天祥的视频不挺好吗,也不多,还好懂

网友C:
现在也是正在学习C8051F系列的单片,就是配置交叉开关,比较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也是正在学习C8051F系列的单片,就是配置交叉开关,比较麻烦些!

配置开关感觉挺麻烦的

网友D:
这个单片机真的好用,使用配置很简单,有软件的,自己看说明书改一下参数即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单片机真的好用,使用配置很简单,有软件的,自己看说明书改一下参数即可使用 ...

恩恩,谢谢,我找到那个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