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8气压计 有人用在四轴飞行器测量高度么 效果如何

楼主(2015-03-26):
GY-68气压计 有人用在四轴飞行器测量高度么 效果如何

网友:
这种东西是废的,,,气压计精度达不到0.1m,做不出好产品,达不到0.01m没法强稳定

网友A:
那大疆 NAZA  飞控系列   气压计 定高 用的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大疆 NAZA  飞控系列   气压计 定高 用的什么?

(他们用的气压是辅助。靠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增稳。。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用的气压是辅助。靠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增稳。。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

那我想做 室内空间定点悬停  有MPU6050  超声波 就可以了么? 还有加什么光流传感器来进行水平调稳么

网友:
加上光流会更好(仅对你的应用,因为你是确定的室内,可以在地面放一些标志物),但对于普通玩家,mpu6050做出的效果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们用的气压是辅助。靠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增稳。。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

加速度计和陀螺只能做姿态的增稳,气压计还是定高的主要传感器~

网友:
GY-68气压计

网友C:
GY68不是气压计的型号,而是姿态模块的型号。
GY86上的MS5611是气压计极品。
自带24bit ad
精度2.5mbar

网友D(2016-03-12):
引用 网友C:
GY68不是气压计的型号,而是姿态模块的型号。
GY86上的MS5611是气压计极品。
自带24bit ad

MS5611使用中有啥注意事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MS5611使用中有啥注意事项吗?

高温一烫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