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驱动器操作面板的数码管按键驱动采用啥方案.

楼主(2015-03-26):
伺服驱动器操作面板上的数码管和按键驱动一般采样什么方案, 是专用的LED和按键驱动芯片还是用主控芯片直接处理按键和数码管驱动呢?

网友:
面板带个小MCU,面板跟主板经SPI通讯

网友:
看成本吧,,那个都无所谓!!

楼主:
不知道想CH452这样的驱动芯片,能否实现除了单击按键之外的按键长按3秒这样的功能

网友:
595,,,,或者干脆就是 伺服里面的fpga/dsp直接io直读

楼主:
2片74HC595驱动6个数码管,再有5个独立式按键,共需要IO口8个,这样的话TI的320F28035直接处理,定时扫描LED数码管,定时扫描按键,这部分处理耗时会不会影响电机控制算法的性能

网友:
用595   165   mcuspi,也可以用按键扫描芯片

网友(2015-09-24):
用IO扩展芯片 TCA642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