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328E 仿真不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5-03-26):
   本人是AVR 小白,这是第一次用AVR MCU ,对于AVR 的开发工具不太熟悉,所以跟大家请教。
1、仿真器是从LTG 吗的 JTAGICE mkII
2、想用IAR 来开发,但是发现仿真不了,图片是这样的。提示没找到MCU,MCU 我外部供电3.3V 了,RST 引脚也是高了。

3、换成AVR Studio 还是不行。Reading signature  全都为0,也仿真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你哪儿来的芯片?

从LGT 买的呗, 他们现在没有LGT8F88D 的,就先给我328, 价格很好,问题是现在用不起来呢。

网友:
我也想买点

网友B:
我也就刚学单片机时用过仿真器,后都一直不用仿真。包括使用ARM。所以,只要有下载线就可以了。仿真器给入门的人了解MCU原理,还是有必要的。一旦入门,仿真器作用就不是那么大了。完全可以不用。
其实,好多时候可以在源代码中使用测试条件语句加LED指示灯判断。测试语句可以实现的功能比较灵活,只要将结果反映给LED指示灯,就可以判断自己写的应用代码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就刚学单片机时用过仿真器,后都一直不用仿真。包括使用ARM。所以,只要有下载线就可以了。仿真器给入 ...

我正好相反呢,现在没仿真器的MCU ,一般不用,搞通讯的,单步调试很重要。仿真器也比ISP 好用,编译OK ,点仿真,设定断点条件,
通讯一触发条件,让系统pause,这样方便调试。

网友C:
一直都用IAR 这是我以前08A时的应该差不多!      分享IAR下使用LGT JTAG成功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752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用IAR 这是我以前08A时的应该差不多!      分享IAR下使用LGT JTAG成功
http://www.amobbs.com/threa ...

大侠,请问一下,如何查看SWDICE_mkII 固件版本号,以及如何升级  将固件下载到 SWDICE_mkII 呢。
我猜是我收到的 SWDICE_mkII  固件太旧了,不支持 328E

网友:
以前的型号可能有人知道。你这才出的芯片,谁用过呀。

网友D:
1. 开发板也是一起从LGT买的吧?
2. 开发板记得要单独用miniUSB供电
3. 如果供电了还无法识别,更新下SWDICE mkII调试器的固件,
        固件下载地址: http://www.lgtic.com/wp-content/ ... e_mkii_all_v2.3.rar
        更新步骤说明请参考里面一个readme.txt文件
4. 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请和我们直接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开发板也是一起从LGT买的吧?
2. 开发板记得要单独用miniUSB供电
3. 如果供电了还无法识别,更新下SWDIC ...

感谢大家支持,从LGT 获得帮助,已经弄好了,问题总结如下,希望对新人有帮助。

1、从LGT 买的仿真器,固件是旧的,不能用于LGT8FXXD 这个新系列的MCU ,需要升级固件,升级方法
        a、将仿真器的透明热缩管用刀切开
        b、将仿真器bottom 面的update焊点短接
        c、这个时候,连接仿真器到PC USB, 仿真器识别为一个U盘,将升级固件copy 到这个u盘,等一会,将仿真器断开USB连接,将短接的焊点焊开,再插上usb 就升级OK 了。
        d、注意在swdice_mkii_s4_v2.3.rar 这个升级包中,找不到升级的方法的,只有一个updateLog。仿真器固件的版本号好像也没办法查询,希望厂家能在升级包中添加一个txt文档、介绍升级的步骤,以及弄一个软件能查询当前固件版本的。

2、仿真器标出的VCC 引脚,不能对外部供电的,MCU 需要单独供电。

3、仿真器速度还挺快的,编译好,点仿真器基本都是秒下载,比自己手上上的1000多元的 瑞萨仿真器E8A 快多了。

网友E:
LGT8F328E能到什么价位?现在ATMEGA328P零售6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LGT8F328E能到什么价位?现在ATMEGA328P零售6元左右。

LGT8F328E 没打听,不过根据 LGT8F88ED 的价格来推测,价格应该是1元多吧(当然,仅仅是我个人的猜测),因为配置接近的 STM8S005K6   32K flash 2kRAM 目前价格也是1.9X元。

网友:
楼主,能否抽到时间测试一下adc,我关心这方面的性能,如果爽,我也搞几片玩玩

网友:
邮购部目录里面还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