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驱动电机问题

楼主(2015-03-26):
请教有关步进电机驱动方案,想直接用单片机IO口来驱动btn7971,有人说会有可能会烧掉io口,也有人呢说可以,不知道行不行的,请赐教

网友A:
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般直接驱动的可能性不大,不排除你用的单片机很牛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般直接驱动的可能性不大,不排除你用的单片机很牛X。 ...

并不是直接驱动电机,而是给pwm波给bts而已,由bts7960驱动电机的。现在主要考虑点在于io的信号能否直接加在bts7960 上面,有论坛说没有隔离有可能导致高电压串入io口,烧掉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是直接驱动电机,而是给pwm波给bts而已,由bts7960驱动电机的。现在主要考虑点在于io的信号能否直接 ...

你要是目的在实验室中使用,可以直接加,但是如果是工业产品,你要假设客户是sb,所以要加上

网友:
。烧吧。烧吧

网友:
跑个Demo,看看现象呢,你可以接试试看,真正做成品应该不直接接吧

网友:
至少串个电阻吧, 加个电压钳位也很简单的.
没用过btn7971, 单片机接驱动芯片的话串个电阻也没事.

网友:
自己用没啥,产品就另外说了,一般的驱动芯片厂家会有参考设计的,看看就好

网友:
加个数据缓冲器或者逻辑芯片吧     直接驱动貌似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并不是直接驱动电机,而是给pwm波给bts而已,由bts7960驱动电机的。现在主要考虑点在于io的信号能否直接 ...

可以直接用  驱动电流够了  高压烧单片机是驱动芯片出问题的时候才会发生的 稳妥起见 加个逻辑芯片保险点 或者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用  驱动电流够了  高压烧单片机是驱动芯片出问题的时候才会发生的 稳妥起见 加个逻辑芯片保险点 ...

哦哦,好的,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好的,谢谢啦

祝你顺利  BTN这个芯片驱动能力一般   内阻比较大 不过小的电机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C:
还是用mosfet吧,用什么感觉最好还是隔离一下

网友:
IO驱动   感觉很6的样子

网友:
哈,很多驱动器内部都是不隔离的。dsp的io未经光耦直接接驱动芯片。前提是有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mosfet吧,用什么感觉最好还是隔离一下

小功率电机没必要mosfet

网友D:
据看别人玩小车反馈,直连烧坏几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看别人玩小车反馈,直连烧坏几率大

表示没烧过   但是还是建议加上

网友E:
一直在用BTN7960或者30 ,我们是采用串电阻的方式,当然有条件的话隔离更好。

网友:
加上驱动器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在用BTN7960或者30 ,我们是采用串电阻的方式,当然有条件的话隔离更好。 ...

好的,谢谢啦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