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层板怎么做50欧差分走线,用is9000计算出的数很大

楼主(2015-03-26):
如题:
还是我这个软件用错了呢?

网友A:
计算出的W2是线宽,W1是什么意思,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B:
双面板做阻抗线要细就只能尽量减少板厚,用0.8甚至0.6的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计算出的W2是线宽,W1是什么意思,一直没搞明白

线路板腐蚀时上面腐蚀时间长于下面,所以横截面略呈梯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线路板腐蚀时上面腐蚀时间长于下面,所以横截面略呈梯形。

也就说,可以不用理会W1,只要画W2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就说,可以不用理会W1,只要画W2就可以了是吗?

是的,实际生产精度控制也做不到那么高,一般数字电路差分线阻抗误差5~10%都是可接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实际生产精度控制也做不到那么高,一般数字电路差分线阻抗误差5~10%都是可接受的。 ...

大师就是大师,学习了.

网友:
双面板没有参考层,无法搞阻抗,要搞那就得靠蒙~

网友:
知道PCB板的介电常数,在AD或PADS软件里都能算出。

网友:
使用FR-4板材时,50欧通常就是 走线层到参考平面的距离*2

肯定会很宽的~~

网友C:
1.6mm板厚的话,线就是会死宽死宽的。
要么用薄板,要么考虑用那个平面有伴随地线的微带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mm板厚的话,线就是会死宽死宽的。
要么用薄板,要么考虑用那个平面有伴随地线的微带线。 ...

平面有伴随地线的微带线,是哪一种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面板做阻抗线要细就只能尽量减少板厚,用0.8甚至0.6的板。

我见有的1.6的两层板在以太口部分的差分线也很细,那他们那个是不是没有阻抗控制呢?就是随意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见有的1.6的两层板在以太口部分的差分线也很细,那他们那个是不是没有阻抗控制呢?就是随意走的? ...

10/100的以太网随便走线,什么差分走线、阻抗匹配都是浮云,唯一诀窍,走线尽量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双面板做阻抗线要细就只能尽量减少板厚,用0.8甚至0.6的板。

不懂线的阻抗与板厚也有关系,请指教,这里的阻抗 是专门电阻的意思吗? 有电抗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见有的1.6的两层板在以太口部分的差分线也很细,那他们那个是不是没有阻抗控制呢?就是随意走的? ...

两边包地线,那种叫共面波导,随便找个交换机的拆机图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懂线的阻抗与板厚也有关系,请指教,这里的阻抗 是专门电阻的意思吗? 有电抗吗? ...

电阻就是电阻,阻抗是电抗和电阻加起来,是一个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就是电阻,阻抗是电抗和电阻加起来,是一个复数。

懂了 谢谢 这里整条线 应该包含 电阻 电容和电感  对地的阻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阻就是电阻,阻抗是电抗和电阻加起来,是一个复数。

不过 一般多高的频率才这样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 一般多高的频率才这样做呢?

微带线的特性阻抗和频率无关,当线路的电气长度和信号波长在同一个数量级时就要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包地线,那种叫共面波导,随便找个交换机的拆机图就知道了。

没有交换机,路由行不行,这个图是怎么确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交换机,路由行不行,这个图是怎么确实的?

这种很短距离的,在频率不是很高的(也就是说线的长度比四分之一波长短很多)的情况下,就不用太考虑阻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交换机,路由行不行,这个图是怎么确实的?

你看另一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另一面吧。

正面差不多也是这样的,这个是差分么?还是只是两条线走的近一点而已?

网友:
可以不用微带线模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面差不多也是这样的,这个是差分么?还是只是两条线走的近一点而已? ...

你这么问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问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6mm的双层板用si9000计算的差分线是那么的宽,而市场上的一些就类似上面路由的差分线又是那么细。路由上的这个类似差分线的线 在布线时的参数(线宽,线距)是真实计算出来的,还是经验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6mm的双层板用si9000计算的差分线是那么的宽,而市场上的一些就类似上面路由的差分线又是那么细。路由 ...

我都跟你说了两边包地的叫共面波导,言下之意就是计算公式和微带线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