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利用STM32直接简易驱动VGA液晶屏成功,分享。

楼主(2015-03-27):
先上图:
800*600@56Hz刷屏速度,主控为STM32F103C8T6。最终实现的功能比较单一,就是利用STM32直接驱动液晶屏,在屏幕上显示两个倒计时:10min和24s。用于篮球队训练时24s进攻这个规则。其实它就是个表~~~
参考博客:http://www.artekit.eu/vga-output-using-a-36-pin-stm32//(视频在YOUTUBE上,要FQ)
原作者比较巧妙的思路:800×600 @ 56Hz像素时钟为36Mhz,STM32主频为72MHz,将SPI1分频为18MHz,用MOSI输出信号(只能显示单色,即只连接R,G,B中某一根线)这样行方向实际只有400个像素。场方向同一信号发送三次,场方向实际只有200个像素。分别利用TIM1和TIM2产生行时序和帧时序。
PS:其实LZ真的比较菜,学STM32挺长时间了,只会复制加粘贴。对原作者程序理解还是不到位,希望大家多多提意见,多多交流。
奉上程序:

网友A:
类似比赛计分,我喜欢用安卓盒子+电视机  当显示部分
又漂亮,功能还强,
另外用个手机来当遥控器。
2头写个小APP就行了。

当然,这个VGA应用还是挺牛的

网友:
VGA驱动,学习一下

网友:
还行。我只用过RGB888转VGA芯片。

网友B:
不错,顶一个, 记得之前见过一牛人用AVR做了个输出VIDEO (AV)信号, 很强...

网友:
来学习i一下 ,多谢分享。

网友:
我也要玩,我也要玩~

网友:
哈,还可以这样,我只做过fpga的vga显示

网友:
谢谢分享,找时间试一下。

网友C:
  虽然想不出来,这个功能能做些什么事,不过这真的很牛B  STM32驱动这么大的一块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想不出来,这个功能能做些什么事,不过这真的很牛B  STM32驱动这么大的一块屏 ...

屏幕多大都可以,只是它分辨率都是一样的

网友D:
电平要转换么?我完全不了解VGA的信号格式

网友:
硬件怎么连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顶一个, 记得之前见过一牛人用AVR做了个输出VIDEO (AV)信号, 很强... ...

还能找到不???

网友E:
不错,记得之前有人用51做过,还写了个俄罗斯方块的游戏~

网友:
之前玩VGA也是参考这个作者的,思路很好。

网友:
好像有一篇用fsmc的

网友:
VGA时序要求很高啊,我感觉驱动VGA之后就 32不能做其他的事情了=。= 楼主厉害

网友:
VGA单片机这边的接口电路呢

楼主:
H,V信号不用转换,直接连接。三色信号只连接了RED,需要做分压处理(0V~0.7V均可).其他两根接地了(只能显示一种红色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平要转换么?我完全不了解VGA的信号格式

H,V信号不用转换,直接连接。三色信号只连接了RED,需要做分压处理(0V~0.7V均可).其他两根接地了(只能显示一种红色XD)~

网友:
挺厉害的,得看看VGA接口定义了~想玩玩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记得之前有人用51做过,还写了个俄罗斯方块的游戏~

明明是avr

网友:
驱动VGA,用处还是比较大的呀!

网友:
用FSMC做一个驱动器都是可以,就是内存小了一点.好像做VGA的显存有点不够.

网友:
这个要学习,stm32

网友E:
我怎么记得是51。。。。

网友:
http://www.51hei.com/bbs/dpj-19842-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记得是51。。。。

我也记得是51,好像还是用汇编写的

网友F:
最近正要做VGA信号发生器(使液晶显示器全屏显示R,G,B等色),我用模拟的方式总是兼容性不好,1920*1080可以显示,但1440*900的就显示不了.用你这个源码现在测试两种屏都可以点亮.

网友:
这个不错,学习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正要做VGA信号发生器(使液晶显示器全屏显示R,G,B等色),我用模拟的方式总是兼容性不好,1920*1080可以显 ...

这个和屏分辨率没多大关系,全都是800*600的。

网友:
不错,这个显示比较大.顶起顶起,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不用fpga就可以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比赛计分,我喜欢用安卓盒子+电视机  当显示部分
又漂亮,功能还强,
另外用个手机来当遥控器。

我不会安卓编程,我用的是 云终端 ce系统的,也很便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近正要做VGA信号发生器(使液晶显示器全屏显示R,G,B等色),我用模拟的方式总是兼容性不好,1920*1080可以显 ...

想问下你怎么做到的100多M

网友(2015-10-30):
值得学习,最近项目需要,值得参考....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FPGA控制VGA显示,还加了个简易的乒乓球游戏~~我的FPGA学习之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只能玩玩,真要显示用树莓派,安卓机顶盒等性能好应用广价格也便宜的东东。再说HDMI才是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问下你怎么做到的100多M

1920*1080跟1440*900应该是显示器的分辨率,STM32达不到那个水平

网友(2016-01-21):
牛逼!这样都可以吗。

网友H(2016-10-09):
呼叫LZ,数字边缘有很多跳变,怎么搞定?感觉是时钟有抖动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呼叫LZ,数字边缘有很多跳变,怎么搞定?感觉是时钟有抖动哦。

信号阻抗不匹配反射了吧。

网友:
看看这个,以前cowboy用51做的,比你这个要牛逼啊,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8%E6%9E%81%E9%99%90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信号阻抗不匹配反射了吧。

搞不清楚,用了不同的电阻试了下没有改观,直接到IO口上也没有啥改观。

网友:
  这个很新颖啊,支持下

网友:
这个厉害,能驱动电脑显示屏。

网友:
这个不错  学习一下  谢谢分享

网友(2016-11-08):
http://www.amobbs.com/thread-3208624-1-1.html

网友J(2019-08-08):
我的整体偏左显示,什么原因?

网友:
能复制粘贴也是本事。

网友:
可以用它做UI交互界面了

网友:
VGA驱动,STM32做个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整体偏左显示,什么原因?

调整同步信号,H前移试试...或者数据线后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