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西尔特在线编程适配器ISP-HEADER01不能正确识别问题求助

楼主(2015-03-26):
因为看着好像该适配器接线也较简单,临时要重写一个焊在板子上的TQFP32封装的M8,不想拆片子,就想着自己焊一个线用用,
只焊了10根线,按照提示的接线方法接到目标板上,ISP线未被用到的引脚提示未连接,先试着串个电阻接到低电平,仍
然报错,再换着接高电平,则不报引脚未连接的错误,但适配器好像不能被编程器正确检测出来,忽略该错误后有
时可以读写,有时又出错,不知道原装的适配器线是怎么接的,所以来求助坛里的朋友,如手中有该ISP-HEADER01
适配器的帮忙看看线是怎么接的,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我们就是自己焊的转接头,高端的输出电压不好,如果板上有很费电的东西就烧不进去

网友:
我们的280,如果板上有个LCD12232的液晶屏都烧不进程序

楼主:
可能是编程器输出的电源带载能力不足所造成的吧

楼主:
我的是600P,引脚检测不太清楚具体实现的原理,今天再试一次时发现编程软件提示要接3,4,5,6,7,8,9共七个引脚,因为第5脚要接 XTAL1,但我板子上的ISP口没引出这
个脚,所以就没有接,读取时就报 “发现未接触的管脚或损坏的管脚:02” 错误,当我将第5引脚临时搭接在M8的第8脚上时,读取就正常了,没有错误信息,但换另外一个板时(新
M8,无程序)则报 ”一个不匹配的芯片(10脚)插入!“,不知道是线的原因还是板子又或是空M8的原因,始终无法正常操作,我这板子除了M8也没什么特别的负载了,应该不存在电源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
我们的是M64,用了lSP的几个脚,分别是rst pdi pdo sck vcc gnd ,是不是你选了DlP封装在烧了啊,你贴片的选贴片的烧写,脚是rst mosi miso sck  vcc gnd

网友:
你自己晶振要处理下,如果你选外部晶振,但没有装的话,检验通不过,600P好像我们公司试过电压驱动差,老烧不进,换了280了

网友:
你选帖片的M8,编程器会自动告诉你用哪几个脚的,对应接上就行了

楼主:
我看了,DIP或贴片封装的使用ISP提示接法都一样,但我的600P提示里比你的多一个5----XTAL1,不知何故?其他要接的脚都一样,我试着选了几种不同封装,提示信息都一样的,估计问题还是出在我的板子上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好像是多一个,但是我当时不用也是可以烧写的,影像问过卖机器的,不用可以的

网友:
跳出对话框直接点忽略试试,我影像点忽略了,不过这机器用了几下就换28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