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个超级便宜的步进电机驱动模块,接线也超级...

楼主(2015-03-26):
日本三洋的厚膜块很好用带半流锁定,16细分
数据手册在此

网友:
这个可以买到新货吗?

网友A:
这玩意驱动不了常见的二相四线的步进电机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驱动不了常见的二相四线的步进电机哈。

不可以?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为什么啊

确实不可以,这货输出级是单端输出要驱动有反向绕组的步进电机才行,不过确实挺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可以,这货输出级是单端输出要驱动有反向绕组的步进电机才行,不过确实挺便宜 ...

哦,明白了,这是用来驱动六线电机的吧

网友:
这玩意只能驱动二相五线或六线的步进电机。

网友C:
两相五线减速电机,我自己做了一个I2C/UART控制的驱动板,BOM才2块钱。

网友:
果然是大师

网友:
数码之家上有个网友做雕刻机用的A4988,那才叫便宜。而且体积小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相五线减速电机,我自己做了一个I2C/UART控制的驱动板,BOM才2块钱。  ...

这个2块钱很厉害
这个电机线圈采用公共接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相五线减速电机,我自己做了一个I2C/UART控制的驱动板,BOM才2块钱。  ...

大师就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相五线减速电机,我自己做了一个I2C/UART控制的驱动板,BOM才2块钱。  ...

大湿的2元咋做到的?器件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湿的2元咋做到的?器件这么便宜?

STM8S003F3P6: 1.2
78L05: 0.15
Si2300DS: 0.1 * 4
合1.75元,加上电阻电容二极管还不到两块。

网友E:
大师就是厉害,手工的板子都这这么强~~! 板子是雕刻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师就是厉害,手工的板子都这这么强~~! 板子是雕刻的吗?

今天又雕了一块单面板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740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又雕了一块单面板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7403-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

真羡慕有雕刻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