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提示写保护,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5-03-27):
ASM1058(USB3.0)芯片的移动硬盘盒+正常使用的硬盘,之前在这台电脑是正常的,也就是可以复制文件进去,最近不知道做了什么设置,只能从这个移动硬盘读取数据而不能复制数据进去,提示写保护,也不能删除里面的文件,右击文件根本没有“删除”选项,但是却有格式化的选项,没敢试;换过其他硬盘试过,同样的问题,可以排除硬盘损坏的可能,该硬盘盒在其他电脑上使用正常,U盘和其他2.0的移动硬盘(无其他3.0移动硬盘测试)在这台电脑可以正常读写,按网上说的方法修改注册表键值WriteProtect为0,无效。系统win7 64bit,求解决方法

网友:
把里面的东西拷出来,然后格式化试下。

楼主:
换过硬盘试过,一样的问题,很明显不是硬盘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