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RM+Linux是从底层驱动还是从应用学起

楼主(2015-03-27):
        随着很多单片机工程师转行到arm linux android上面来。很多人说会单片机,可以先学arm+linux底层驱动。进入后,发现裸机部分是比较容易学会。但是到了linux部分,难度就非常大了。

也有一些人说从应用开始学起,毕竟市场上做应用的人多,底层很多都是芯片原厂的事情。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看你想搞哪个方向,或者工作要用到哪个方向了。如果为了钱,那么必须要搞安卓/IOS的应用。要是能进芯片原厂那另说。

楼主:
听说 底层驱动学好后,android是就很容易了。并且有助于android的学习 。如果一开始就去做android,貌似学习了这么久的单片机放弃就很可惜。

网友:
了解安卓硬件的人比较少,也比较值钱 特别是硬件创业

网友:
同2l,主要还是考虑和自己目前工作的相关性,和自己的工作相关入门也就相对很快。
隔行如隔山,想换个行业的代价都是很大的,而且一般需要人带一下。
如果下决心换行业(APP的工资是比较高),那么必要的投入和计划先做好吧,想做什么就尽快实行吧(但还是多参考一下行业内人的意见很重要,免的方向错了做无用功)。

网友:
用的什么ARM芯片阿

网友:
方向不同需求不同,理解相关部分对你自身的工作也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硬件工程师 开始做Linux  开始从应用层  -文件系统-内核 -uboot 然后安卓 做一个无线摄像头监控的装置 wifi或者其它

网友:
从应用入手吧....本人就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我是先学的应用,相对简单一些,然后慢慢向下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 底层驱动学好后,android是就很容易了。并且有助于android的学习 。如果一开始就去做android,貌似学 ...

android上层和下层驱动无关,
就如windows, 你用了这么久写了这么久程序,

你了解下面的驱动? 底层?

网友:
android下面不就是linux吗

网友:
学习linux-android才是正道啊,我现在正研究4412的板子学android,感觉不错

网友:
搞安卓的话,可以不懂linux。

网友:
时间允许就还是从硬件开始,时间紧就应用开始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