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以自动断电的移动硬盘盒

楼主(2015-03-27):
如题,有一些3.5寸硬盘,没有装在电脑上,需要使用时用硬盘盒连接到电脑上,买了一个“奥睿科(ORICO)6619SUS3 2.5/3.5寸SATA串口通用硬盘底座 黑色”,这玩意外接电源
发现电脑上移除后,硬盘并没有停转,需要关硬盘盒上的开关,这对硬盘略伤,求推荐一个可以自动停转的硬盘盒。我的电脑改过注册表,移动硬盘是会自动停转的。

网友A:
没什么影响。硬盘设计就是没有读写时自动停泊,可以安全断电。要不然你发送Spin Down指令让硬盘停转。

网友B:
据说这是WIN7下的一个问题,XP下弹出移动硬盘可以实现停转;有说改注册表可以实现弹出停转,实测下来我这边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影响。硬盘设计就是没有读写时自动停泊,可以安全断电。要不然你发送Spin Down指令让硬盘停转。 ...

问题是我移除了,它不会停转,还嗖嗖的转,只能关电源,这样对硬盘不好吧,请教“Spin Down”指令怎么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这是WIN7下的一个问题,XP下弹出移动硬盘可以实现停转;有说改注册表可以实现弹出停转,实测下来我这边 ...

我的是win7系统,我修改了注册表,移动硬盘弹出后是会停转的,这玩意不行

网友:
用过希捷原厂的盒子,但是发现在有的时候弹出后硬盘能停转,有时却不行,搞不懂了。

网友:
在没有读写时,硬盘磁头一般在起停区,一般不会划伤硬盘,

网友C:
貌似没有这样的硬盘盒。
你图片的那种我也买了一个,竖放的硬盘震动噪声大的吓人。
现在换成平放的那种了。几乎完全听不到噪声了。

网友:
希捷原装移动硬盘,没有读写时自动代功耗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没有这样的硬盘盒。
你图片的那种我也买了一个,竖放的硬盘震动噪声大的吓人。
现在换成平放的那种了。 ...

我擦,是呀,声音好大

网友D:
阿卡西斯BA-13USH USB3.0硬盘底座 硬盘盒 3.5\2.5 HUB 支持4TB

我用的是这个  硬盘只要一段时间没有数据读写  自动会停转掉  我不晓得是硬盘本身的机制 还是硬盘盒的机制

因为有时候长时间没用   我的电脑里面点击盘符  硬盘就开始运转  会过2-3s才进入

网友E:
我的orico只要删除硬件后就停转了啊。最便宜的黑色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orico只要删除硬件后就停转了啊。最便宜的黑色那种

那个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卡西斯BA-13USH USB3.0硬盘底座 硬盘盒 3.5\2.5 HUB 支持4TB

我用的是这个  硬盘只要一段时间没有数据读 ...

噢,那个是硬盘开了PM同时设了时间。你可以通过HDDScan里面的IDE Features设置。Spin Up和Spin Down也是在那里面设置的。对于一些硬盘,还能调整噪音——但是噪音越低,寻道越慢。

网友:
http://item.jd.com/1241901.html
6518S3应该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擦,是呀,声音好大

我后来换了绿联的USB转SATA接口的那种小卡。插上去就能使用了。

网友(2015-09-23):
我现在用了个2盘位的  还有个5盘位的9558  都是orico的,两盘位自带休眠,5盘位的不带,你买的时候问问卖家就知道了

网友(2016-01-18):
我的orico只要删除硬件或拔掉USB线或主机关机后就停转,型号是8618sus

网友:
2.5寸蓝盘1T实测也会几秒后磁头停靠主轴停转。

网友(2016-03-13):
引用 网友D:
阿卡西斯BA-13USH USB3.0硬盘底座 硬盘盒 3.5\2.5 HUB 支持4TB

我用的是这个  硬盘只要一段时间没有数据读 ...

应该是硬盘盒的芯片本身的支持,我有3款芯片的盒子,只有最早期买的那个会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