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拍摄功能的飞控 方案

楼主(2015-03-27):
想做一个带有摄像功能的飞控,基于Linux 用ARM9+wifi  实现拍摄功能传到手机或者电脑上。传感器和无线控制用stm32实现。双方不用通信独立工作,开发简单。这是我个人的想象,没有任何依据,希望抛砖引玉,谢谢!

网友A:
  如果是diy的话,可以自己搞搞。如果是实用,不如买大疆的四轴,还是很牛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diy的话,可以自己搞搞。如果是实用,不如买大疆的四轴,还是很牛逼的。 ...

有钱可以买个大僵的样机 研究下再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钱可以买个大僵的样机 研究下再做

可以实现,因为你要做两部分独立的,降低了很多难度,linux部分好做,现成的软件,飞控部分参考开源的也不难。

网友:
确实没有依据,飞控是复杂算法,你的ARM又要控制姿态又要拍摄像,顾的过来吗?
你如果是一个板子来实现,摄像就等于被安装死了,图像怎么稳定?分开的话,和目前的方案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
若是自己玩,可以装个智能手机在飞机上,有个软件(Camera WiFi LiveStream)可以让智能手机变身为网络摄像头,通过WIFI就能在电脑上看到实时的图像。

网友B:
我来搅一下水,楼主可以看看这个,挂上个手机直接就能航拍,杠杆的! http://www.guokr.com/post/63321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搅一下水,楼主可以看看这个,挂上个手机直接就能航拍,杠杆的! http://www.guokr.com/post/633213/  ...

我也是这么想的,挂个手机上去,现在手机更新这么快,手头怎么得也有个淘汰下来的安卓机,单录像模式或者装软件通过wifi实现远程摄像头功能。实在重量太重的话拆掉,只留主板跟摄像头,电池换小的,操作也用软件远程。。。我看行,只是自己没动手做过

网友D: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楼主要用wifi传视频吗。。。。大家的电工姿势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楼主要用wifi传视频吗。。。。大家的电工姿势水平有待提高 ...

wifi传视频,哎,这个wifi的距离貌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么想的,挂个手机上去,现在手机更新这么快,手头怎么得也有个淘汰下来的安卓机,单录像模式或者 ...

感觉wifi不靠谱吧,这个有wifi的地方还好说,没wifi的地方就没啥用了,还有就是wifi的覆盖距离也是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么想的,挂个手机上去,现在手机更新这么快,手头怎么得也有个淘汰下来的安卓机,单录像模式或者 ...

主要是自己想diy  锻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wifi不靠谱吧,这个有wifi的地方还好说,没wifi的地方就没啥用了,还有就是wifi的覆盖距离也是个问题 ...

http://www.xie-gang.com/FPV.htm
这种5.8g图传的方案 挺方便简单  直接摄像头采集到的数据 通过无线发送出来,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处理的,但是这样完全学习不了什么东西,想学下Linux和wifi 一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楼主要用wifi传视频吗。。。。大家的电工姿势水平有待提高 ...

之前不是有人做过wifi小车 不是一样可以用wifi传图像数据?

网友:
挂上个手机直接就能航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不是有人做过wifi小车 不是一样可以用wifi传图像数据?

韦东山的项目中的WiFi小车部分就可以改为四轴,只是他不是用的ARM9,用的是一款路由器的芯片,跑openwrt,我觉这个方案也挺好,比ARM9的硬件方案要简单的多。

网友F:
带wifi的ip摄像头加上普通的四轴就成了。
或者复杂点的,现在淘宝上又rt5350的模块,或者7620a的,除了路由的各种功能,还有串口,i2c,spi等等,尽情发挥。

网友:
我曾经也有这个想法想做,不过后来看到有成品,两三千而已,再加上没时间就不了了之了,lz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韦东山的项目中的WiFi小车部分就可以改为四轴,只是他不是用的ARM9,用的是一款路由器的芯片,跑openwrt ...

z这样做的成本低 但是灵活性和扩展性差  以后要扩展什么功能就没有arm9+Linux那样通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韦东山的项目中的WiFi小车部分就可以改为四轴,只是他不是用的ARM9,用的是一款路由器的芯片,跑openwrt ...

资料在哪,我也想这么干,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带wifi的ip摄像头加上普通的四轴就成了。
或者复杂点的,现在淘宝上又rt5350的模块,或者7620a的,除了路由 ...

嗯,是啊,我也这么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z这样做的成本低 但是灵活性和扩展性差  以后要扩展什么功能就没有arm9+Linux那样通用。 ...

1,arm9板子太大了,做四轴多少有点不合适,当然耗电量也会比较大
2,基于MIPS的路由器解决方案其实还是比较适合做四轴的。首先板子小,耗电量也相对小些,其次openwrt也是一个基于Linux内核的开源操作系统,只不过他是针对于做路由器的,
在做四轴的过程中,本身四轴就需要做成一个路由器,然后地面上的控制端就做成一个客户端接入这个路由器,这时就形成了一个点对点的通信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资料在哪,我也想这么干,多谢了

搜索卫东山的项目,就可以找到,好像是第四期拆解产品实现东东。

网友:
带有拍摄功能的飞控方案

看标题,明明是来介绍方案的!
被骗进来了。楼主不厚道!

网友:
我们公司也正在做 四轴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