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LD下载出现 failed to scan board问题。

楼主(2015-03-27):
请教大神们CPLD下载出现 failed to scan board怎么解决?遇到的情况如下:
1.下载器正常,因为换了另外一块板子能下载。
2.电源正常,3.3v。
3.通讯线正常,每一根都量过几遍,且无短路。
4.cpld本身正常,上电可以运行以前的程序。
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可以下载不了,谢谢.

网友:
型号选对了?

楼主:
SCAN的话会自动识别出CPLD型号,我现在是SCAN都不成功。谢谢

楼主:
已解决,cpld,clk上拉有问题。

网友:
我有时也遇到这样问题。
1、USB线供电要注意,最好不用延长线。
2、换到机箱后的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