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处理千兆网图像信号的平台

楼主(2015-03-27):
大家好
现在有个需求,高速摄像头,千兆网接口,现在想做个嵌入式平台对这个高速摄像头输入的图像进行处理,请问选什么样的平台呢
感谢

网友A:
请问你是自己做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自己做程序吗?

目前还在评估方案
自己水平有限,可能招人或者找人做,有经验的欢迎合作

网友B:
多少像素多少帧速,不过千兆口最大也就那么大的带宽~那么问题又来了,要进行什么样的处理,是否需要实时存储等等~

网友:
关注项目是 多少帧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像素多少帧速,不过千兆口最大也就那么大的带宽~那么问题又来了,要进行什么样的处理,是否需要实时存 ...

数据量800M/s

网友C:
结合又好又快又省,分三个维度去考量。
一般不缺钱的主,我都推荐上基恩士或者欧姆龙的成套解决方案。
剩下的,基本上除了FPGA或者高性能处理器跑OpenCV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但是后面二者要么开发周期长,要么开发难度大。

网友:
使用什么样的平台与你要进行的处理有关系~可以关注下NVIDIA的CUDA开发板,图像处理,官方提供了强大的库

网友:
弄过一阵图像处理,菜鸟,觉得比较靠谱的平台是用现成的x86工业主板跑opencv。能上商业的halcon可能快点。

网友:
有朋友弄过车辆抓拍,用的是ti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在评估方案
自己水平有限,可能招人或者找人做,有经验的欢迎合作 ...

我有Ti的方案,我设计了块板子。

网友:
图像处理,估计得DSP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合又好又快又省,分三个维度去考量。
一般不缺钱的主,我都推荐上基恩士或者欧姆龙的成套解决方案。
剩下 ...

建议使用基恩士的平台。

网友(2015-04-29):
基恩士贵啊。

网友:
看看TI有没有类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