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有刷电机驱动板不能调速

楼主(2015-03-28):
我的有刷驱动板子,驱动芯片输入和mos管输出的pwm频率都是正常的,但是电机始终是全速转动,求大神指教呀

网友A:
mos管是否损坏,PWM跟占空比有关 跟频率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是否损坏,PWM跟占空比有关 跟频率没关系

表达错误,占空比是正常的,就是电机始终是全速转动

网友:
估计是管子坏了

楼主:
但是所有的都是一样,新焊的板子也是一样的!

网友:
原理图发上来看

网友B:
检查下电机是否完好,一步一步的排查。

楼主:
原理图就是这样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电机是否完好,一步一步的排查。

电机测试过,完全正常。其实最初第一块板子的时候是可以调速的,但是后来这几块板子就不能调速了,而且第一块都不能调速了!!

网友A:
那明显是程序被修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明显是程序被修改了吧。。。

不是,同样的程序,输入和输出波形都是对的,程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目前从检查情况来看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2016-03-11):
引用 楼主:
不是,同样的程序,输入和输出波形都是对的,程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目前从检查情况来看应该是硬件问题

什么情况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