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张日本发烧黑胶录音

楼主(2015-03-28):
自己用DSD录音机录的,原文件2.8MHZ的DSD格式,转成CD音质WAV供坛友下载试听
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eQri502

《超动态永恒的旋律》黑胶

用的这个唱头,刚修好

盘也是自己做的

网友A:
感谢分享,我个人认为黑胶出来的音质应该不如CD吧

网友B:
这设备好呀,图片后面的卡座,好毒呀。做脚垫的PCB 是JLC 打样多余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我个人认为黑胶出来的音质应该不如CD吧

已经转成CD格式了,应该比原来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我个人认为黑胶出来的音质应该不如CD吧

底噪、信噪比指标远不如CD,但从动态、频响均远超普通CD,当然前提是器材、唱片都要跟上。链接中已降低至CD音质,我录的DSD单个文件800多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设备好呀,图片后面的卡座,好毒呀。做脚垫的PCB 是JLC 打样多余的吧

好眼力

楼主:
录音未经优化处理,所以存在“炒豆音”和“母盘底噪”,这张碟的母盘是开盘带,纯模拟顶级音质。

网友:
也许我没表达清楚,音质好坏有几个指标来衡量,数字化“母带”,以CD形式的介质传递的,这样的音质好于模拟唱盘。你们认为呢?

网友C:
楼主能否把录音得到的DSD文件也上传一份? 想比较一下DSD与转换成CD后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把录音得到的DSD文件也上传一份? 想比较一下DSD与转换成CD后的差别。 ...

没问题,DSD原文件请进这个链接:http://pan.baidu.com/s/1mgKIADi,我用W4R耳机在笔记本电脑上听差别明显。

网友D:
小时候家里有一台这样的唱机。后面卖废品了,现在想想挺可惜的,还有一大包红色,绿色,蓝色的唱片,都不见了踪影。

网友:
楼主牛,膜拜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时候家里有一台这样的唱机。后面卖废品了,现在想想挺可惜的,还有一大包红色,绿色,蓝色的唱片,都不见 ...

五颜六色的那是薄膜唱片,音质应该不如黑胶的吧。。而且容易变形打滑,一变形立体声的效果就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五颜六色的那是薄膜唱片,音质应该不如黑胶的吧。。而且容易变形打滑,一变形立体声的效果就毁了 ...

薄膜唱片一般是单声道,谈不上音质。就真正的黑胶来说,国产和进口的品质也差距巨大,国产的十有八九会变形且音质差,进口的当然也要看哪家唱片公司,泰拉克和谢菲尔德专门出发烧片音质惊人。

网友(2015-04-28):
引用 楼主:
底噪、信噪比指标远不如CD,但从动态、频响均远超普通CD,当然前提是器材、唱片都要跟上。链接中已降低至 ...

我感觉这个说法很矛盾啊,

低噪信噪比都不如CD了,动态居然能远超CD,这个动态是怎么算的??还是说听出来的

频响这个,黑胶这样的纯物理记录,高频不行吧

网友F:
转录出来就没有黑胶味了

网友G:
DSD64信噪比不行,动态性能仅仅相当于 20B 88.2K , 比24B 96K差,而且调制噪音巨大,即便是DSD128,也是徒劳。

LP推荐用2496或者24192来录制。 比起采样精度,带宽和噪音更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转录出来就没有黑胶味了

设备好,而且个人直录的话,感觉只会略微不同,但是味道还是一致的。

厂家所谓黑胶转录CD的无视,那个完全不一致,完全是误导消费者。

网友H:
这个唱片机 是匀角速度 还是匀线速度的?

网友(2015-06-04):
刚刚听了楼主自录的dsd原文件,很震撼,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好的音域和细节表现,虽然听得到爆音但是完全不影响对音乐的欣赏,这还是现场录的那现场听岂不是更美!!!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唱片机 是匀角速度 还是匀线速度的?

唱机是33转/分定转速(也就是匀角速度)。

网友:
这个有收藏价值

网友I(2016-06-18):
引用 网友G:
DSD64信噪比不行,动态性能仅仅相当于 20B 88.2K , 比24B 96K差,而且调制噪音巨大,即便是DSD128,也是徒 ...

delta-sigma SNR你得看录音调制阶数,可用带宽,才可以计算SNR。5阶64x delta-sigma调制器参数上比88.2/20还是好一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delta-sigma SNR你得看录音调制阶数,可用带宽,才可以计算SNR。5阶64x delta-sigma调制器参数上比88.2/2 ...

现在的DAC 都是 delta-sigma的。
其次DSD,PCM在同一个DAC下需要的LPF系数不一样,
就是因为听不到不代表感觉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DAC 都是 delta-sigma的。
其次DSD,PCM在同一个DAC下需要的LPF系数不一样,
就是因为听不到不代表 ...

我说的明明是调制阶数-量化噪声分布的关系。现在Delta-Sigma ADC上最高实用到了6阶的调制,以前你们推算DSD可用带宽一般是以4阶计算的。现在AKM的高端ADC早用五阶以上的调制了。比如AK5578,最高可以达到130dB。

NF你可以算一下。以0~2fs做可用带宽而言,64x,6阶达到132dB SFDR毫无压力。

另外的,Delta-Sigma DAC和混合Delta-Sigma DAC结构并不一样。单纯的Delta-Sigma只能靠提升超采样倍数/提升调制阶数来提高SFDR,混合Delta-Sigma依靠多位DAC加和Delta-Sigma调制后的LSB部分工作。比如TI的新PCM系列,就是混合Delta-Sigma结构的典型。Delta-Sigma开关噪声的问题一般是片内开关电容滤波器解决一部分,再外面用有源滤波器解决。否则对外部运放的GBW要求太高,难办。混合Delta-Sigma结构因为MSB部分是PCM源码输出,将Delta-sigma调制后的电平实际上是降低了,所以更容易做好一点。

TI的DAC就算是工作在DSD模式下也不是源码输出的,比如DSD1794,输入DSD还得内部先抽取一次,取MSB,给LSB调制后再输出……

不过我个人一直都比较反对纯DSD输出……对滤波器要求太高了,开关噪声真是大的不忍直视……再因为验波效应折叠回来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