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质量真让人无可奈何,市场上的万向油管(竹节管)100%漏水的

楼主(2015-03-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液压密封件一直不是国产强项,莫大还是看看进口的吧

网友:
这种小件进口的真不好找,帮莫大找到台湾产的,我也没用过,不好说

台湾维鼎牌优质塑料油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米思米我找到了。价格100元一条,但没有产地和品牌。鉴于上次采购米思米造假,不是毫无选择,我不会从米思 ...

油管压力大吗?压力不大的话,可以看大车用的油管+接头自己做。以前我那边一师傅就是油管口经常弯折坏了,自己截了一点,套上去自己做的。你图片那种管子说实话还不如淋浴头管子,好的淋浴头管子外面是包铁,中间是包钢丝网,里面才是塑料管子。它的接头也是自己就能做的。空调压缩机接口都是铜的,压紧之后铜会完全贴合,一点都不漏。所以用铜头能保证可靠性。

网友:
这东西很蛋疼的,每节都会漏。。各节阻力还不一致。
我用铜管,就是空调或冰箱的那种,可以和铜接头焊在一起,也很软,用手就可以很容易的调节角度

网友:
加个单独的阀门

网友:
要找里面有塑料管的,就不会漏水。

流量阀用外置的铜阀门,或者用PWM对水泵调速。

网友:
买过,我说会漏液,店家说了句,“漏液正常的,不影响使用”,顿时语塞

网友B:
好像有金属的,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金属的,可以试试

金属的灵活度不高!不好用!但确实不会漏水

网友:
  土8撸  有土办法对付,,,那个 家用热水器 上常用的可折弯金属接管 也能凑合用,,,

网友:
两分、三分、四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4464797178

网友:
绝了,就这么个东西就没人能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我之前在该店购买了8元的样品,有5款,全部漏水!

对漏水的部位打上硅胶,或者换成硅胶管子。

网友C:
越是看起来简单的东西,国产的越弄不好,除了这个油管子,其他已知的还有钳子、螺丝刀、轴承、各种刀剪、接插件、开关、电位器、面包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越是看起来简单的东西,国产的越弄不好,除了这个油管子,其他已知的还有钳子、螺丝刀、轴承、各种刀剪、接 ...

感觉不是做不好 而是被低价的恶性竞争搞的没节操了

网友(2015-05-07):
要说有些材料我们搞不好还有人信,很多简单的细节性东西中国人不可能做不好的,只是他们把心思都花在低价上了。苹果手机就是在中国生产的,证明中国决不是能力不行,只是咱们中国没有苹果这样的公司。
去电子市场找好料就是受罪,越是低级的越难找,比如排针吧,15块钱一包的很容易,你找60块钱一包的没人卖给你,在淘宝找了号称最好的,结果还是不比不知道。

网友:
国内只有成本创新,没有技术创新,大众普遍没有鉴别质量的能力,只要宣传力度足够且没有引发什么大问题,基本什么东西都可以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