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intel要以134亿美金收购Altera

楼主(2015-03-28):
Altera的股价暴涨28%
Intel也涨了6.4%
不知道赛灵思作何感想呢?。

Investors like the sound of this: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Intel Intel is in talks to buy chipmakerAltera Altera . As a result of the report,stocks of both tech companies surged in late Friday trading, with Intel closing to a 6.4% gain and Altera finishing the day up an impressive 28.4%.

A San Jose-based semiconductor company with a $10 billion market cap prior to the news breaking — that number is now $13.4 billion — Altera makes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s that can be used in everything from network routers to a car’s navigation system, and recorded $1.9 billion in sales during 2014.

If the deal comes to fruition, it would be Intel’s largest purchase ever. The company’s last big acquisition was in 2011, when it bought security company McAfee for $7.68 billion in cash.

Intel declined to comment on Friday’s report; Altera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a FORBES request for comment.

For Intel, a deal may help the company keep pace in the quickly-consolidating semiconductor and microchip sector, while also creating a new way for CEO Brian Krzanich to increase the company’s top and bottom line. While Intel’s adjusted EPS rose 22% in 2014 to $2.30 — Krzanich’s first full year at the head of Intel — that figure reflected a decline in per share profits since the end of 2011. Analysts polled byBloomberg Bloomberg forecast minimal growth in 2015. And earlier this month, Intel lowered its first quarter revenue forecast on weaker than expected demand for business desktop computers.

In early March, NXP semiconductors said it would buy competitor Freescale Semiconductors in a cash and stock deal valued at $11.8 billion. NXP said its Freescale takeover would drive an estimated $200 million of cost synergies in the first full calendar year after the close of the merger and forecast a path towards $500 million in annual synergies. Those synergy forecasts have propelled NXP’s shares, which have risen over 17% in the past month.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tel and Altera is not without precedent: in 2013, Altera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use Intel technology in the manufacturing of a type of chip used for everything from cloud computing to storage applications.

“We look forward to collaborating with Altera on manufacturing leading-edge [microchips], leveraging Intel’s leadership in process technology,” Krzanich, then Intel’s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said at the time.

– with reporting fromAntoine Gara

网友A:
Altera为什么要出售呢?不太可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tera为什么要出售呢?不太可信。。。

也不是没可能,借助Intel的产能,Altera马上就能出更快更大的芯片。不过既然年销售额已经到了2B,完全不需要靠Intel来养了。

网友:
电子行业最近整合很多啊,要走下坡路了?

网友:
      3月28日消息,据彭博社报道,消息人士称,英特尔在与Altera举行并购谈判。受此消息推动,Altera股价当日大涨28%。由于消息未公布,这些人士要求匿名。当日收盘时,Altera股价上涨至44.39美元,市值达到134亿美元。英特尔股价也上涨6.4%至32美元。

      此前英特尔最大一笔收购要求追溯到2010年以65.9亿美元收购安全软件公司迈克菲(McAfee)。Altera也是一家半导体公司,生产广泛的低功耗可编程半导体,这些半导体使用在小尺寸的嵌入设备和数据中心的服务器中。

      半导体生产商都转向收购,寻求新的增长道路。荷兰芯片厂商恩智浦本周早些时候宣布,以118亿美元收购飞思卡尔。对于今天的消息,总部位于加州圣克拉拉的英特尔的发言人查克·穆洛伊(Chuck Mulloy),和总部位于加州圣何塞的Altera的女发言人苏·马尔滕森(Sue Martenson)拒绝发表评论。

      2013年2月英特尔和Altera曾宣布建立生产合作关系,使得Altera芯片可在英特尔技术领先的工厂里生产。去年3月两家公司扩大了协议范围,同意在芯片封装和设计上进行更多合作。Sanford C. Bernstein的分析师斯塔西·拉斯刚(Stacy Rasgon)认为,英特尔收购Altera将能进一步打入企业数据中心市场,减少对PC市场的依赖。

      他表示:“他们可能在寻求增长其他业务的机会,这是有意义的,对英特尔数据中心业务有协同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没可能,借助Intel的产能,Altera马上就能出更快更大的芯片。不过既然年销售额已经到了2B,完全不 ...

今年流行收购潮哦,IR好像被英飞凌收购了。。。
http://www.irf.com.cn/web/index.html

顺便请大神指点我可控硅驱动问题: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8494981

网友:
印象中INTEL多次试图进入PC以外的市场,好象都很少下文。
XILINX可能要把SOC硬核升级到64位ARM了。

网友:
Altera被Intel收了,xilinx应该投靠谁?NVIDIA或者amd么

网友A:
如果是真的,Intel会不会把X86和FPGA融合到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真的,Intel会不会把X86和FPGA融合到一起?

哈哈,那很美好哇,是不是把X86 FPGA ARM7~11 ARM CM3 全部整合起来得了

网友:
大树底下好乘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真的,Intel会不会把X86和FPGA融合到一起?

都是耗电大户,可以合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真的,Intel会不会把X86和FPGA融合到一起?

早就有了。不过是通过PCIe x1连接。而且好象IO很少,只能做有限的片内运算。其实比起这个,我觉得如果Intel真想收购的话,其目的并不在FPGA本身,而在FPGA的巨大的市场。

网友:
一直很奇怪俄国用的是不是美国芯片啊

网友A:
大胆的预测一下,未来10年,CPU就与FPGA将完全融合,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将以硬件逻辑的形式被写在CPU中,内存这个概念被一炮射在了历史的墙上。升级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就像重新下载数据到FPGA一版。128bit的CPU开始普及。

网友:
今年好多资源整合

重新编辑,修改错别字

网友:
俄的芯片很特别的

网友C:
看来Intel的魔爪要伸向可重构计算鸟。
试想一下,Intel架构除了南桥之外,再加一个FPGA做协处理器,系统预装Quartus以及高层次算法综合工具,原来一些运算能力要求很高的算法模块就可以直接Compile and Run了。
另外,面对嵌入式应用,FPGA内部集成X86内核可以无缝兼容和扩展以前的工控产品...

网友:
又是一个强强联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Intel的魔爪要伸向可重构计算鸟。
试想一下,Intel架构除了南桥之外,再加一个FPGA做协处理器,系统预 ...

早有了, OpenCL 只不过现在用PCIe 互联fpga和x86

网友D:
利用INTEL的制造工艺可以搞出速度更高的FPGA,配合INTEL在数字计算上的优势,就是强大肌肉和强大大脑的结合,天知道后面能出什么样的怪兽。

网友:
那也是会引起时代的进步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利用INTEL的制造工艺可以搞出速度更高的FPGA,配合INTEL在数字计算上的优势,就是强大肌肉和强大大脑的结合 ...

关键是怪兽没有用武之地啊
这世界还是廉价是王道

网友:
INTEL 主要还是为了通讯和服务器

网友:
又是一条很震的消息

网友:
哦?半导体风向有变?

网友:
cpu融合fpga?

网友:
半导体行业都是整合,到时候就是三足鼎立时代了

网友: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楼主:
怀疑是CPU的运算速度提升变慢,intel在找其他办法。
毕竟FPGA在运算方面可以达到和GPU拼的程度,远超CPU。
当年南瓜张的矿机也是用FPGA上的吧

网友:
intel很早就有X86+FPGA的CPU了,可以根据不同应用重新构建FPGA,所以估计是体验到了甜头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怀疑是CPU的运算速度提升变慢,intel在找其他办法。
毕竟FPGA在运算方面可以达到和GPU拼的程度,远超CPU。

话说南瓜张近况如何,少说也是身价过亿的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南瓜张近况如何,少说也是身价过亿的人吧

这就不知道了。
可以试试@南瓜张

单是卖矿机都有几千万了吧

还有他卖矿机之前应该先大挖特挖了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胆的预测一下,未来10年,CPU就与FPGA将完全融合,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将以硬件逻辑的形式被写在CPU中,内 ...

你这个我看行,还很靠谱。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开放资源。

网友:
不是说cpu开发中是在用FPGA验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