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MQX RTOS for Kinetis SDK的朋友么?稳定性如何啊?

楼主(2015-03-28):
有使用MQX RTOS for Kinetis SDK的朋友么?稳定性如何啊
刚出来的,想在产品上使用,不知道稳定性如何?以及各种外设驱动是否完整?

网友A:
和NXP合并之后这个OS还会保留多久呢,确定好了之后再用啊,不然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NXP合并之后这个OS还会保留多久呢,确定好了之后再用啊,不然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去 ...

这个应该不至于吧,最多没有升级而已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至于吧,最多没有升级而已吧

看你的产品周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产品周期啊

这个我觉得除非飞思卡尔放弃这部分业务,否则真不用担心

网友:
没用过这个系统 还是通用一些的好 比如uc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NXP合并之后这个OS还会保留多久呢,确定好了之后再用啊,不然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去 ...

觉得应该不至于吧,NXP也没有OS啊,很可能MQX会扩展到NXP的MCU上去吧

网友:
不好说唉,那得看大佬们的想法了,屌丝看法

网友C:
这样问题太大了,请问你能否列出具体要求或者细节,这样我也比较具体的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问题太大了,请问你能否列出具体要求或者细节,这样我也比较具体的回复你 ...

谢谢!请问原来分立的MQX的驱动大部分在MQX RTOS for Kinetis SDK上都有么

网友D:
MQX 在5月份左右会release最后一个版本, 4.2, 然后MQX版本的发布都会在KSDK中进行。将来都会有的。KSDK是以后Kinetis产品的方向。 其中驱动是共享的,可以供MQX, FreeRTOS, UCOS等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MQX 在5月份左右会release最后一个版本, 4.2, 然后MQX版本的发布都会在KSDK中进行。将来都会有的。KSDK是 ...

哦  明白了 非常感谢

网友C:
非常感谢你关于MQ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你关于MQ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

好的   谢谢了

网友E:
MQX不可能会放弃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MQX不可能会放弃的

此话从何说起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此话从何说起呢?

Freescale Kinetis系列的MCU需要有可靠的OS来配套

网友:
引用 网友E:
Freescale Kinetis系列的MCU需要有可靠的OS来配套

freertos也很好啊, MQX的GUI是要收费的吧,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MQX 在5月份左右会release最后一个版本, 4.2, 然后MQX版本的发布都会在KSDK中进行。将来都会有的。KSDK是 ...

有你们这句话,我们就敢大胆地用在后续产品中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