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几个键打不出来,肿么了?如何破?

楼主(2015-03-28):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 f h jklmn   rs uvwxyz

网友:
只能用外接的了

网友:
买一台同型号的笔记本,拆新买的键盘来修旧的。

网友:
坏了 我也遇到过,在某宝上买了一键盘自己换的

网友:
我的也是,勉强用了

网友:
4楼有才!必须顶!其实不考虑便携性就配个USB外接键盘!实在不行就淘一个同型号的自己换上!

网友:
一直打不出来还是偶尔打不出来?如果是偶尔打不出来的话可能是按键下面进东西了(如小片的瓜子皮),取出来就可以了。如果是一直打不出来,只能外接或换键盘了。

网友A:
无线键盘 无限鼠标 大尺寸显示器

网友:
换,只能这样撒

网友:
修过一外置键盘,某一通路遭腐蚀断掉,因为都是软胶,就从另一个坏的键盘剪下一段,粘到断路上去,用了三年无事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不好回答,我想问有无线CPU 吗?

网友:
windows 不是有个软键盘吗

网友:
换键盘啊,我就换过进水的键盘,几十元搞定

网友:
lz搜索一下电脑的配套键盘,应该用配件的,然后自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键盘 无限鼠标 大尺寸显示器

现在一直都是无线键盘代替着用。但有时候需要SETUP的时候,无线键盘就不中了。

替代品是用一个圆口转USB的转接线。

网友:
淘宝淘个,大概35元就能搞定。

网友:
两台笔电用了四年左后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淘宝买个同样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用屏幕键盘,鼠标点那个字母

网友:
也可能是连接键盘的排线有接触不良, 可以拆开重插一下试试.

网友:
我也坏过  自己换

网友:
换键盘呗,我想taobao这个大集市会有的

网友:
换个键盘,几十块钱就能搞定

网友:
普通键盘寿命500W次,笔记本键盘1500万次,这个好像是老外的技术标准,你对它干了什么? 没修的,换!某宝找

网友:
淘宝淘一个吧

网友:
123456789  =
qwertyuio  ]
asdfghjkl  回车

我用的think ad s3,操他们联想

网友:
买个底座(扩展坞),配大屏显示器和外接机械键盘,生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