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知道温度上升速率,如何预测温度上升值。

楼主(2015-03-28):
用一个继电器控制一个电加热容器(就是水),假定设定在50度,采用PD控制,温度可以控制在正负一度内。
就是第一次超调很历害,达到了80度。

比如,从常温20度开始,到50度之间,可以很容易测得温度上升速率,根据这个参数,采取何种方法可以较准确的预测
温度的上升趋势。

因为是要做成产品(非工程),不想用PID(不同的客户,控制对象都有差异,PID参数整定太复杂)

网友:
大延迟系统,PID参数整定确实费时间。搞个自整定什么的呗。

网友:
其实PID是个很“粗糙”的控制算法,它的优势在于不需要建立系统模型,相当于对黑盒进行控制

线圈继电器还是固态继电器?

如果是线圈继电器,那么要牺牲一下响应速度,这玩意寿命
如果是固态继电器,可以类似于PWM调功率,本质是可控硅

加热是个惯性系统,而且水量不同,惯性又不同,所以,PID固定是肯定不行的
启动时,水温低,与设定值的误差很大,PID计算结果一般是输出大的功率,如果此时实际最大功率不足,那么随后的PID计算会对系统的惯性评估比实际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