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将RT-Thread用在一个简单的小项目中

楼主(2015-03-28):
希望工作稳定!以前没有长时间用。
准备用2.0正式版

2015-3-29  准备开始测试STM32F103ZET6上面的USB VCOM传输。不打算用Finsh

网友:
我已经用在一个测试架中,不过是1.2.0版本的。

楼主:
好像过一段时间原帖就不能编辑了嘛!

只能回复帖子了:
2013-3-31                发现RTT里面的USB不知道怎么用,搜索了一下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只能老老实实移植STM标准库了
                        USBV4.0.0版本的。还好以前移植过32F105系列的2.1.0版本的USB驱动,希望这次移植不要碰到很多问题

网友A:
已经在多个项目中使用过,开发周期短,稍作修改就能用
建议保留finsh,调试方便,只是增加一些空间,对效率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在多个项目中使用过,开发周期短,稍作修改就能用
建议保留finsh,调试方便,只是增加一些空间,对效率 ...

fish要单独占用一路通信接口的吧?如RS232或者RS485,作为fish专用,自己定义的通信协议不能与fish共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