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是必须的吗

楼主(2015-03-28):
合泰单片机在使用时不接外部复位电路,直接res脚空着可以吗,这样会对烧录程序以及程序的运行有很大影响吗(外接干扰不是很大)

网友A:
写程序不影响,内部复位,不差地方就留个上拉电阻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程序不影响,内部复位,不差地方就留个上拉电阻位置!

因为要做成很小的pcb 所以很差地方

网友:
没有影响  合泰的 复位脚 内部带上拉的吧。

网友:
烧写引脚vcc和res在一起就不用加了,2个点之间够个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也没啥影响的吧

我就是怕有影响所以才问问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怕有影响所以才问问大家

合泰的片子我一直都是直接通电,不需要什么复位电路什么的

网友:
至少加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泰的片子我一直都是直接通电,不需要什么复位电路什么的

那我就不加了 加上太麻烦了

楼主:
具体怎么加电阻

网友D:
好奇你的板子有多小,

网友:
具体要看芯片的手册,有集成内部复位电路的就不用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你的板子有多小,

2*3cm

网友:
比如:当低电平有有效,就加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