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eling单片机的仿真器很容易坏掉

楼主(2015-03-29):
用了2年的feeling单片机(有些人叫它飞林单片机,或者菲林单片机,甚至更宽泛地叫远翔单片机),8PB53系列的单片机(以前的型号是8PE53,现在是8PB53B,8PB513B),还是比较稳定的,但就是它的仿真器很容易坏掉,I/O 口不是无法拉高,就是无法拉低,甚至某些寄存器无法清除。有没有哪一款台湾的MCU,它的仿真器不容易坏掉的?请各位高手多多推荐!

网友A:
一般用别家的芯片开发好再转换成远翔的。

网友B:
不会。 只是他们更新非常的快。 不停的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别家的芯片开发好再转换成远翔的。

是这样的,但有时候会出问题,比如复位的入口地址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 只是他们更新非常的快。 不停的更新。

你指的是仿真软件的更新吗?我是说它的仿真器比较娇嫩,很容易出问题,尤其是 I/O 口,动不动就出问题,做输出时,不是无法输出高电平,就是无法输出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仿真软件的更新吗?我是说它的仿真器比较娇嫩,很容易出问题,尤其是 I/O 口,动不动就出问题, ...

这个还真的没有注意过。
现在没有怎么用了。

他们软件 烧录器  烧录器经常更新。

网友C:
pic的似乎也是这样。mcu行,但是仿真器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的没有注意过。
现在没有怎么用了。

恩,烧录软件和烧录器的固件经常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的似乎也是这样。mcu行,但是仿真器不给力。

PIC的仿真器没用过,只用过 PICKit3 感觉没什么大问题。